[工仪] 拆个雅讯(YAXUN)风焊台 顺便请教一下变压器的参数

楼主(2019-06-13):
吃灰多年的风焊台,今天拿出来想用没想到却挂掉了
初步判断是变压器初级断路,有人知道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吗?

正面

后面就1保险丝之外什么都没

拆开上盖

就是这货挂了,初级里面铜线大概断了
有大佬知道这货的参数吗?

次级2根绿色线阻值是5.4Ω

绿线和黄线阻值分别是3.1Ω和2.7Ω

电源板,做工还行吧,缩了一些元件

TLO84CN?印丝看不太清楚,应该是运放

NE555用来产生脉冲的,以前的一些手柄的连发功能也是用这货来实现的

两个BT136可控硅,大概是控制220V给气泵供电的

7805 5V稳压

7812 12V稳压,这个稳压管怎么又不加散热了....

背面,之前都不知道,看背面才发现这主板高压和低压部分都不隔离的
本来还以为气泵是低压供电的,没想到是220V
而且还是返修板,这死捞佬.当年可是花好几百大洋买的,居然给我返修货

压力计

数码管,现在都不会用这么大的驱动芯片了,不是牛屎就是贴片

气泵体积挺大的

ps:机身完全就没厂家的贴纸,真的不是山上的货?
ps:有人知道变压器参数的话请告诉我

网友A:
不拆铁芯,用小刀轻轻划开红色绝缘胶布看看,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有个温度电阻在接线那里。

网友B:
目测有三组电压。+5V,-5V,+12V。+5V与+12V是同一组整流滤波得电,因此可以粗略计算一下变压器所需要的输出电压。
因为使用了线性三端稳压器7812,这个器件正常工作的条件是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3V以上,所以12+3=15。为了在电网电压变化正负20%的情况下能正常使用,所以变压器输出电压大约是15/0.8/1.414=13.26V。考虑到整流桥二极管压降有1.4V,而且各种因素影响下整流后的电压未必等于1.414倍。所以变压器取双15V输出的应该合适了。

网友C:
怎么知道是这变压器绕组问题呢。

网友:
看看温度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知道是这变压器绕组问题呢。

因为初级用表量阻值无限大

楼主:
热敏电阻? 目测主板上没有
保险丝倒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有三组电压。+5V,-5V,+12V。+5V与+12V是同一组整流滤波得电,因此可以粗略计算一下变压器所需要的输 ...

讲的很清楚,期望楼主能找到合适的变压器,要是一只双输出找不到,找两只小的串联变压双电压也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敏电阻? 目测主板上没有
保险丝倒是好的

那位兄台说的是温度保险丝。通常正规一点的小功率变压器在生产的时候会在初级线包的外层胶纸里包一个温度保险丝。这个温度保险丝只要达到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就会熔断:1,温度达到额定值。2,流过保险丝的电流达到额定值。这两个参数在保险丝的外壳上一般都印清楚了。
参照二楼的方法试试,运气好的话在变压器初级线包里找到温度保险丝用细铜丝短路掉就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铁芯,用小刀轻轻划开红色绝缘胶布看看,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有个温度电阻在接线那里。 ...

拆了,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有三组电压。+5V,-5V,+12V。+5V与+12V是同一组整流滤波得电,因此可以粗略计算一下变压器所需要的输 ...

谢谢,我上淘宝看看有没有大小合适的

网友:
应该是双15V的,黑线接地,两个绿线接整流桥,正电压有7812稳压,负电压有个和三极管一样小的应该是79L12,标IC3的那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上淘宝看看有没有大小合适的

重绕是最保险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绕是最保险的操作

这个太麻烦了,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麻烦了,放弃.........

我以前找了一个大小一样的拆东墙补西墙还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热敏电阻? 目测主板上没有
保险丝倒是好的

可能变压器线圈里有温保用针小心一层层挑开绝缘胶布(别把漆包线挑断啦)看有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变压器线圈里有温保用针小心一层层挑开绝缘胶布(别把漆包线挑断啦)看有否 ...

哦没有呀那初级线色如何也可能是断线了虚焊3

网友F:
那个叫:转子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叫:转子流量计!!!

不都一个意思,风压计流量计本来都是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