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充电器两个指示灯闪红灯,没有输出!

楼主(2019-06-13):
电动车充电器上电两个指示灯同时闪红灯!没有输出!拆开发现输出负极线路板,铜箔断路用铜线链接,问题依旧存在!请坛友指点!

网友A:
这里的铜箔是输出保险,三条铜箔你可以烧三次,短接这么粗的铜线那就没什么保护作用了,应该短接紫色那里

网友:
输出保险铜箔烧断,极大可能是电池极性反了引起的,很可能输出端ic挂了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搬个板凳学习下

网友:
没有输出防反接二极管,也没有可控硅,换一个358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铜箔是输出保险,三条铜箔你可以烧三次,短接这么粗的铜线那就没什么保护作用了,应该短接紫色那里: ...

用的灯泡大法,那闪红灯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测量一下关键部位的电压再说吧。

网友B:
电压器哪里有没有虚焊?用强光灯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器哪里有没有虚焊?用强光灯检查一下

检查过了,无烧坏,无脱焊,无虚焊!

网友:
输出取样大电阻有没有断路,0.1欧姆那个大家伙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帖子别沉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经过排查是红色标记处,快恢复管坏了!换掉后完美复活!维修不是为了省钱,而是维修过程中的快乐!谢谢各位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