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type c到底几根线?

楼主(2019-06-13):
百度了一下有说十根的有说四根的,各种协议全兼容吗

网友A:
刚看了眼我那根线的插头里面, 一共就4个触点...
10个的是不是usb3.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眼我那根线的插头里面, 一共就4个触点...
10个的是不是usb3.0的?

4个触点的是电源线,不能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触点的是电源线,不能传数据

4个触点的是普通的USB2.0模式

网友:
TYPE-A TO TYPE-C 一般是4根吧,TYPE-C TO TYPE-C应该是不只4根的

网友C:
因为要用双面的   所以肯定不止4根,按照普通TYPE-A   都要4根  C双面都能用起码8根,再加上3.0的识别线吧,难怪我自己焊接4根线的   不能快充,因为要数据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个触点的是电源线,不能传数据

别自己闷头瞎想.
传数据没问题, 只不过是usb2.0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自己闷头瞎想.
传数据没问题, 只不过是usb2.0而已.

言之有理,支持一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要用双面的   所以肯定不止4根,按照普通TYPE-A   都要4根  C双面都能用起码8根,再加上3.0的识别线吧 ...

兄弟,只是插口处双面对称,到线那里就合并了,不需要双倍的线芯,不然太傻太浪费。

网友E:
这段时间也在研究这个  在某宝买的4点插头   直接焊上USB-A的4根线只能1A充电  无法读取数据   最后在网上找的帖子才知道  要在焊点上面的第5个插脚接一个5.1K的电阻到地线到能识别读取到数据

网友:
我的乐视原装线外皮破了,我看到的是4根线

网友F:
一般qc协议的4根线,4个焊点(vcc gnd d+d-)pd协议的5根线(vcc gnd d+d- cc) 再多焊点就是苹果或小米笔记本用的,带转HDMI 耳机功能

网友:
这个情况很复杂,是很复杂。要根据使用需求来说,基本充电两根线就可以,PD快充最少3根线就行,一般4芯线就可以比较全面的支持快充,还有很多其他使用环境,需要的线芯数量区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段时间也在研究这个  在某宝买的4点插头   直接焊上USB-A的4根线只能1A充电  无法读取数据   最后在网上 ...

你说的是otg模式吧

网友:
4根线,将手机端的D+和D-短接,照样快充。。。。。。。。虽然不是子弹那么快,也有跑车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qc协议的4根线,4个焊点(vcc gnd d+d-)pd协议的5根线(vcc gnd d+d- cc) 再多焊点就是苹果或小米笔 ...

oppo的vooc呢

网友F:
oppo用的也不是t-c的线啊,oppo快充5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oppo用的也不是t-c的线啊,oppo快充5根线

老的是musb  新的都是t c线了  起码我的realme x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只是插口处双面对称,到线那里就合并了,不需要双倍的线芯,不然太傻太浪费。 ...

我拆过的好几根比较好的线都是很多根的,自己做了一根4线的  无法支持快充

网友:
type c线  4线的普通充电与usb2.0数据传输  要USB3.0传输至少9线,看电脑USB母座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