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长虹KK8H空调遥控翻新+20190608修车摊的故事(长篇恐-惧症慎入)

楼主(2019-06-13):
20190608
    昨晚,依旧冒着下雨的风险,带着雨具去西边,凉风习习,这一晚还行,早上7点起来炒菜吃饭,然后差15分不到8点出发,往东行,

    今天,是铁定去找忘年交给修车子,因为这车子,后轮感觉明显的晃动,怀疑后轮是不是轴和珠子又不行了,

    虽然几个月前才找他修过,不由分说把那原车黑轴和珠子全换了,换成白铁轴和珠子,我总感觉那白铁轴不耐磨,不过,也只有这个了,

    其实我觉得这轴未必有事,珠子有坏的换珠子就完,不过这位就是喜欢大换,一来,是好收钱

    (至少对我来说,也多欠份人情,或者让我多免费修几个充电器)

    再者,他的配件好赶紧消耗掉,最后,就是多一堆废铁,那也是钱啊。

    谁像我啊,几十年来这么执着,以修为乐,眼里不揉沙子,修就修到元件级。

    不过说实话,修车子也不容易,十块八块的钱也赚,三块五块的也赚,还有一块两块的,

    今天我就讲讲忘年交这一上午的活儿吧?我耗了一上午,中午才回家,今天上午我没开张。给自己放了半天假。

    我去的时候,那里没几个人,老寇正坐在躺椅上旁边俩老头跟他摆龙门阵,很安逸的样子。

    我往他那前边一停车子,他看见了,忙起身:“哎呀,张师傅来了,稀客稀客,坐,坐!”

    我也不客气,找个杌子坐下,这是个细钢筋焊接的小架子,上面搭了个白色面的木工板,很小的一个凳子。

    坐下就闲摆,问我没开门去啊,我说今天一路上红灯,我见红灯就左转左转,结果,就转到你这里来了,玩会儿。

    他那里摆着个倒过来的车子,是个日本车子,说是70收的,可以卖400-500,正在翻新中,

    别看不上这车子,你看见这后轮毂了吧,粗轮毂,我正好奇这粗轮毂干什么用呢,

    他说,这是个变速车,变速在轮毂里边呢,要不说这小日本的车子卖四五百没问题,

    现在看着脏兮兮的,回头拾掇一下,喷白漆,弄完了,就跟新的差不多了,

    他卸下前后轮,开始用铁刷子蘸水,开始捋铝车圈,捋辐条,

    别说,一捋之下,这玩意还真亮了,弄完前轮弄后轮,还真看见车把上有类似转把的东西,莫非这就是旋转变速器旋钮,

    是看见过用这种类似的变速把的变速车,尤其拆后轮时,还有根带管的钢丝线是连到后轮上的,同时还有另一根是到胀闸(或许是抱闸?上?

    坐了会儿,有个带棚子的三轮过来,车上有人笑着喊我,说修收音机的师父也跑这边来玩了,

    一看这位,长得大长脑袋,模样确实不太好看,像谁呢,看过黑衣人吧,那上面,不是蟑螂君坠到地球吗?

    那家农户,那男的,有印象吧,大部分时间他不是使用的这个形象吗?很像这个模样。

    这位曾经是老寇介绍去我那里修收音机,其实是金叶收录机改收音机,先后换了3次变压器才搞定,

    毁了一个开关电源的,不行,杂音大,干扰厉害,又毁了个变压器的,装不进去,还不小心弄断初级报废,

    最后才找来一个小的001天线的改了一下,加桥,电容,7805搞定,还是开大声音打嗝,

    不过他认可,也不开大音量,所以就这样了,收了15¥(会计,注意,这是倒笔,别入账!)

    那次我知道,这位是三杜庄的,看意思,这位生活也不是太富裕,属于穷对付的那路,跟他就没法说了,能达到要求就行。

    看来他是常客,今天来正好看到我,顾客认识你,你却不可能记住那么多顾客。

    还好,我记住他了,这位穿得确实很邋遢,一身灰色的起褶的衬衫,下面灰色裤子,显不出干净来,

    拿着个保健品瓶子里边装着烟叶,从兜里摸出张裁好的红格子纸,倒进去烟叶就开始卷,

    然后,舌头舔一下,唾液当胶水,将烟卷成个火箭头,冰激凌,然后掐了那头,把粗的这头就点上了,

    在老寇那宝座旁边的凳子上喷云吐雾,很巴适的样子。

    我跟他们聊着,借机增广见闻,因为现实中的我,并不是很喜欢跟人交往,除了专业没啥可说的,

    就像当年搞对象,跟她们溜大街,聊工作,聊黄了一个排。

    好容易聊上一个学电脑的吧,人家比我高,聊了几次专业,人家把我踹了。

    倒是溜大街基本上不说话的,最后成了。没天理啊。

    这几年,我苦练聊天本领,增广见闻,跟谁聊也不怵头,但是很少有跟一伙子老头们聊的经历。

    老寇来活了,有个老头骑着个小三轮,前后就一米多点,轮子只有20CM高,很粗,大红车架子,比较新,还不错,

    比轮椅大不多少,就能坐一个多人,这简直就是叭叭呜,小马虎的车嘛?万幸,轱辘不是四棱子的。

    老头喊他:“老寇,给打点气。”

    于是老寇这次没用外边摆的压缩机改的气泵,也不用地上的气管子,而是从一个铁皮车里边拉出管子,接上接头,给他打气,

    (这里边藏着个好空压机,这个是个好玩意,轻易不拿出来,外边那压缩机电打气最多收1¥,这个加倍。

    老寇给那老头把后边俩轮子都打气,然后收费2¥,回来笑着跟我们说,这是真空带,这老头有钱,这小车不便宜呢。

    正说着,又来一个男子,看着岁数不大,可能是染发了,穿一件白背心,灰裤子,

    车子(自行车)扎带了,还是慢撒气啊,说是打了气没一会就不行,这赶紧打上气来找你了。

    于是,立马解决,倒下,扒带,然后打气,捡漏,找窟窿用电磨磨了坏处,上胶水,补上一片冷补胶,砸几锤子装上,收3块。

    这位跟老寇也白话,他跟老寇岁数差不多,都是五四年制造,这位就是三高,糖脂心,蹲下再起来就眼黑忽悠。老寇说自己还好点。

    接着,那跟白衣男子几乎前后脚来的一个黑TX小伙子,胖乎乎的,也等着排号呢,

    他的粉色车架子,前后白色挡泥瓦的自行车,找寇来修,说是骑着咔咔响,经过老寇检查,是中轴的事,

    那小伙子之前就跟我说,这车子,都不值原本的价了,原本也就卖20,

    现在,找他修两次了,上次换的后带,里外带,花了50。再修还不知道多少钱呢,

    老寇给他查毛病,故障在中轴,于是说,得换中轴全套,一根棍,捅咕俩圈-圈,得20,

    那小伙子一听,也无奈,只好说,换吧,于是,他开始干活,

    挑开大腿盖,用14的套筒拆下轴的螺丝,然后下撸子,把轮盘大腿顶出来,

    另一面的大腿也这样处理,砸开锁紧环,拧开挡碗,抽出轴,

    果然,一个珠架坏了,磨断了,一个完好,那轴上确实磨亮了两处,他看看,随手一扔,去拿新轴和珠架,

    前后几分钟,重新上油装回去,很快,20块钱到手。

    小伙子跟他开玩笑,说这现在车子可已经花了70了,回头再卖给你,你得给我一百五了(好像车子他花80买的)。

    又正经的问,这车子还能卖20吧?老寇说,能卖了,老寇笑着含混着把他打发走。

    坐了没一会,接着,又一女子,骑着红色准电摩,说是掉了弹簧了,让他上,

    于是,他给过去操,作。是偏撑的簧,不一会挂上了,女的问他给多少钱,老寇说给一块钱得了,最终,人家给了2¥。

    又过了一会,来个女的,也是这路电摩,座子松了,前后晃,

    用手很随意的拨弄就能举头望明月,也能低头思故乡。

    老寇找工具,我递给他地上的三叉戟,说是十三的套筒吧?

    他上去,给那女的(车子)怼了一下就完事,说好了,没事了,那女的问多钱,这边说,给一块钱吧,

    那女的给钱,然后说,要是不行我还找你来啊,结果,刚出去没2米又回来,还是不行,

    我正跟老寇说,这玩意拧一边不行,我都是两边一块拧,结果人家回来了,没法子,老寇又去拧,这次没事了,走了。

    这时候,那抽烟的蟑螂君,要走,老寇看看他放在另一个凳子上的瓶子,冲我诡异的一笑,很顽皮啊这老头,太坏了。

    我也就是见那帮子老头在他那里大谈-女 人,疯狂联想,虾JB扯淡的时候,冲我这么笑过,

    我就知道,这老家伙坏,肯定又要治蟑螂君。

    我印象这瓶子烟叶是蟑螂君拿出来的嘛,但是见他笑,我就没说话,

    很快蟑螂君走了后,老寇就说,你看着吧,一会他还得回来,

    这抽烟的人啊,一会离不开烟叶,他想抽的时候没有了,肯定得回来(我就算计着是这么想的。)

    一会又有个来补胎的老头,蓝色塑料壳的电动车,说是慢撒气,拆了没一会,找到病根,解决了,收5¥,

    那老头说起一个建国初期本地啊还是哪的一个大夫,好像姓王,我没记住名字,挺厉害,

    不过人品不行,不管有钱没钱的,都收钱,不过,他不管给谁治病,就八服药,准管事,

    尤其是治男人病的药,真管事,不管那啥都蔫成啥样了,吃了几服药后就跟那铁管子一样,

    这老大夫一辈子没老-婆,却白上了一千多女的(多是治病没钱的,或者是骗上床的),有俩小子,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

   (老寇问,那小子还认他啊?这边回道,认,好着呢)

    后来,红色十年他好像也没少让小将们揍,76之后,好像8X年,他好像进去了,

    主要就是人缘不好,你有能耐是有能耐,谁的钱都要这个不行啊,老百姓有钱的也要,没钱的也要,

    所以没有人缘,结果后来这事一抖搂麻烦了,结果进去了。

    然后又说,别看监狱里的人,有能耐的多了去了,没点专长,能进去啊?

    于是我就说了那位两次逃狱,两次被抓,判死刑,95年临枪毙又被国家和给免刑请走的那位设计出无刷电机的哥们,就是如此。

    扯了一会,这位在这得聊了一个钟头才走。车子都下了马路牙子,在树荫里还跨着车子聊了半小时呢。

    接着又来一个女的,骑着个自行车,是粉红的,说是脚蹬子响,最后判断也是中轴的事,

    那女的说了,换珠子的话修,要是换中轴就不修了,不想花那么多钱,

    于是寇给拆开,看看,最后,给她一边的轴碗里放了一圈珠子,上油,将没坏的珠架放另一边,装好,试试也没事了,收费10¥,

    期间还有一个小伙子一个老太太打气,小伙子打气完了问他给个钱不,老寇摆手,

    老太太打完气,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又有个骑白漆架子赛车的男的,说是他小子的车子,问有没有油,

    老寇将红茶瓶子上面按了个老气门芯一套的那玩意做成的油壶指给他,

    他去拿来自己加了链子的一圈油,问收费不,老寇摆手,不收费。

    期间还来个骑着破白色变速车的准老头(估计得五十靠上)穿着也不是太像有钱的,

    那变速车前边的变速线外边不知道缠得什么曲曲弯弯的,像电线,粗缠,又如同爬山虎爬到电线杆的拉线上那样,显得那线特别别扭,

    车子有点陈旧感沧桑感,最主要的是座子换的是普通老车子那种鞍座,不是变速车的修长座,那座子上面全是裂纹,露出里边的黄呼呼的东西。

    他问,这车子上坡发力时打滑,是不是链子的事,能截链子不,寇过去看看,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轮盘磨损,你看这都成什么样了,

    他说不可能啊,老放着了,没怎么骑,

    老寇说,那就没法说了,他又问,能不能换到别的盘上去,

   ’我接口道:“你这个跟我这个变速按钮一样的,左边是换3个档的,可以骑着切换轮盘,右边是7-8个档,是换后边飞轮的,

   都得骑着换挡,那人表示没换过,我说你试试啊,后来寇说,他那个不知道锈的什么模样了呢,还摁得动啊,

    最后那人说了,看样子还是凑合骑算了。走了。

    大约蟑螂君走了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一问都到家了,发现没带着烟瓶子,又赶紧回来找。

    老寇跟我坏笑着又逗了他一会,他走了。

    期间我让老寇给看看我的车子,就是后边晃,怀疑是不是轴磨损,寇说没事,紧紧就行,

    于是使劲把后边俩螺母给拧紧了再拧紧,我也没试,后来又说,这闸吧,自从改换一根整管后,后闸也正常了,

    但是捏闸的时候声音很响,却刹不住,全靠前边了,他不管后闸给调前边去了,

    我说你可别给弄太死了,到时候我下坡再一头折过去咱就见不着了。

    最后聊到11点50,我说不陪着玩了,我回去啊,他非要拉我回家吃饭,我说算了吧,还是得回家。

    这车子一骑上,这个沉,比8档都沉,不过骑了几步起来了,就好多了,也懒得回去找他了,凑合回来门市,整12点,

    打开门吹电扇,出来用14的扳手将后轮轴的俩螺丝弄松一点,别受罪了。

    前边的没管,反正是捏下1/3就感觉紧绷,不过,也有个别时候,突然又回到捏到底也不管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唉,今天找他修,可不怎样。瞎得修聋了。

    下午来门市,先是一穿棕格格米黄色底色的衬衫,深色裤子的四眼哥哥和他家的花衣服的老太太,

    娘俩送修四灯锅,因为错用了电饭锅的线,结果,线给烧到插座里边,楞拔将插头拔断在插座里边,没法子,找我来了,

    于是,我换带线座,然后试机,发现最后一个开关坏,又征求意见,换开关,再卖给他一根瓷头线,共收25¥。

    随后,又来一男子,修锂电池电钻的品字电池充电器,就是类似大家常提的瞎牌钻的电池充电器,

    那充电器是跟老头穿的窝窝鞋似得,带个三角形的窟窿,插上那电池,就开始充电,

    拿来俩,说是一个从我这里修过,这次修另一个,毛病是插上电池闪一下红灯就灭,

    我测电池,10.7V,(标称10.8V,说明已经没电了)开始怀疑电池,用12V给电池充电,电流3A不止,说明没事,

    于是,拆开充电器,也没虚焊,正在比划,来了个带小孩的女的,修个电水壶,

    万利达的蓝皮塑料皮的电水壶。不过电了,反正那边充电器已经拆开了,跑不了,何况,那人算是第二次来的熟人了,不会计较这个,

    所以,我就开始接这电水壶的活了,一来,充电器的毛病不好治,

    再则,那女人带的孩子太讨厌,ZZYY的穷叫唤哭闹,心烦,让她们等到我们修完充电器,估计能心烦死,不如先打发走,省心。

    于是开始拆,测耦合器发现,耦合器坏,于是跟那女的说,那女的说,换这个多少钱,我说这个啊,十五,

    她说,一个这玩意十五啊,我说,这些不值钱的小家电,基本修理费是十块钱,换件另算,

    加五块钱件钱,不是这玩意值十五块钱,她点头,哦,这就明白了,换吧。

    于是,换上耦合器,结果,从孩子手里要过底座,还蹲不上去了,原来,又是一个特殊尺码的底座,还得拆开,换底座心,

    她不问,我也得说:这个算是送的,你那底座跟我这个耦合器尺寸上不同,装不上,

    所以,为了你能用,我就把底座也换了就行了,不另收钱的。

    换上,测试通电,因为时间紧,就不给她试了,反正应该没问题。

    收15¥打发走。

    接下来,继续修3X18650的电钻的充电器,后来发现,没毛病,

    将电池上3个片的污迹刮刮就好,试了半天怎么磕打也没事,实测功耗20-21W,

    他因为插头线从机器里边出来处磨破皮了,所以,他不要求,我也得给他重新接220的线,何况又提出了,

    我说,这个必然得修,不然太危险,电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说另一个断了中间那个金属片,

    我一看,可不,那是地线(也就是充电的地线,因为输出脚是跟电池直通的,在板子上,

    右侧的那个金属片是空脚,没用,那是输出负极。

    我的意思是给他顺带修了,他说这个不修了,修上那个就行,

    我心中暗笑:“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真修那个,一共也不会翻倍收你的,

    本身很容易的事,加收点钱就完了,不修也不少收,最后,收费15¥。天黑归

楼主:
老爷子从建筑垃圾里边检出率的长虹超级脏遥控,上面都是大白和砂浆,经过我耐心的拆机洗刷刷,最终大体翻新成功,看着还行。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A:
搬个凳子过来坐着慢慢看。

网友:
占楼再慢慢看

网友:
看完了 插一楼

网友B:
心态真好, 话说像我这样的真干不了这活

网友C:
看板子好像是02年的,双红外管的少见啊

网友:
抢楼了,挤进前十了,先占位置再看内容

网友D:
李红涛出生一普通家庭,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系,一个普通的理工男毕业后与同班的一位同学在昆明结婚安家。本来生活很平静,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在校的女大学生,俩人从此坠入爱河,同时李红涛也陷入婚外恋危机。

妻子得知此事后非常难过,同时李红涛对自己的事也很自责。就在李红涛陷入感情危机的时候他的一位同学找他合伙开公司。从此李红涛的命运被改写,几经辗转后他成了一位传奇人物。

李红涛

李红涛在和朋友开公司由于缺乏资金,脑瓜一歪便伪造某单位印章,从银行把这个单位的钱转到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账户中,成功骗汇八万元,尝到甜头的他于是想着第二次骗汇。不料在第二次汇款的时候他的朋友被现场抓获,紧接着李红涛本人也被抓获。

在被抓获的当天李红涛在民警吃饭空挡趁机逃跑。乘火车逃到了贵阳,随后又盗取一辆奥迪车继续逃跑,由于是刚学会开车技术还不太熟练在逃跑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车翻到在路沟里。他毫发无损在路经一家饭店他看到了一辆警车,随机一动便又动起了歪心眼,盗取了这辆警车一路又开回了昆明。

回到昆明后他没有躲藏,而是去找他的婚外女友,在第二次去学校找女友时被警察在学校当场抓获。

李红涛对自己的犯罪供认不讳,使得报案人员非常惊讶。在被关押四五个月后李红涛觉得监狱里没有意思,便又动起逃狱的念头,并且这次发动了两位在押要犯,用自制工具开始挖地道,花了几天时间就把监狱墙挖通了。在逃跑的时候李红涛成功躲过了值班干警,但两位同伙没能躲过。

李红涛又一次踏上了漫无目的的逃跑之路,在逃跑期间李红涛就开始有了研究无刷电机的构想,他是学机电的,对这方面非常敏感。1993年李红涛再一次被捕。在看守所里李红涛不厌其烦的跟民警讲述着无刷电机的构想,终于在李红涛的软磨硬泡下看守所同意了他的想法,并且给他提供场地与设备可进行研究。

生命的最后时刻

经历四五个月的研究无刷电机始终没有转动起来。1993年11月昆明终极认命法院以欺诈罪,盗窃罪,逃脱罪,数罪并罚处以刘红涛死刑。

经监狱领导研究决定再给刘红涛最后一次试验机会,这次给他提供了更好点的设备。1993年12月法院的死刑判决书下来了,留给刘红涛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的期限了。监狱领导为了帮李红涛解决问题所在便请来了云南电器研究所的几位研究人员来监狱里给李红涛做指导,李红涛茅塞顿开。

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天,李红涛的实验成功了,监狱领导连夜向上级提交暂缓死刑执行报告。李红涛的暂缓执行报告通过了。

监狱里一边为李红涛申请专利,一边让李红涛到电器研究所测试数据,完善模型。

人生的转变

1995年李红涛发明的无刷电机获得第五届中国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以及云南省优秀发明一等奖。

由于李红涛的重大发明和贡献符合了法律的改判和减刑规定,李红涛的死刑被改成有期徒刑。

随后李红涛又帮助监狱改善了监狱管理系统,李红涛研发了监狱电脑监控管理系统。随后昆明第一看守所被评为全国模范看守所。

2009年李红涛刑满释放,开始了新的人生。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李红涛发明的无刷电机被应用到众多用途中,比如工业,医疗,电器,航空,农业,汽车等多个领域。

网友:
总感觉老张的帖子没原来精彩了,是不是看多了,口味高了!

网友:
今天没白干啊

网友:
看过黑衣人吧,那上面,不是蟑螂君坠到地球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李红涛出生一普通家庭,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系,一个普通的理工男毕业后与同班的一位同学在昆明结婚安家。本 ...

我感觉无刷电机很久就有了啊,比如之前大软驱的主动轮就是无刷电机吧

网友:
修车寇师傅的半日工作:
70收,能卖4~5百的N手日本车。这行当,的确有这么个便当。不过,一个月,也就一两趟而已。而且还得小心别打了眼,收了赃车。不然本主纠纷起来,去派出所跑手续白搭工夫不说,本钱还要不回来。
客户1、给摇摇车的真空胎打气,收有钱的阔老头2块钱。
客户2、给一个白背心解决扎带的问题,冷补胶补胎,收了3块钱。
客户3、黑体恤的胖子,给粉色旧车换中轴,收费20元。
客户4、红电摩女,上个偏撑的弹簧,得2元。
客户5、也是红电摩女,紧了2下车鞍子,1块钱到手。
客户6、老头骑来个慢撒气的电动车,折腾好了,收5块钱。
客户7、粉自行车女,中轴换珠子,收了10块钱。
白玩1、一老一小打气,免费了。
白玩2、白色赛车男,免费加油。
结算一下寇师傅半天的收入是2+3+20+2+1+5+10=43元。
一根轴差不多是电磁炉一个大管,2张冷补胶能值一片7805,珠子是按公斤拿的。算下来,大家不仅认同买配件,还很认同付“技术服务费”给修车师傅的。所以他的收入,比您可是不低呢!
临了临了,看看您老那宝车,油锤治罗锅,大力出奇迹的敷衍过去了。

客户1、娘俩来修理4灯锅。插座、开关、磁头线,一共收了25.
客户2、修电钻充电器。接触不良,清理触点后恢复,顺便重新做了电源接线。收费15元。
客户3、带小孩来修电水壶。换底座芯和耦合器,一共才收了15。

费心、费劲不少,好在55元的总收入。也和寇师傅差不多了呢。何况,老哥是室内作业,马上进入夏天了,还是舒服一点滴~继续加油,也许入夏了,各种电扇、电器啥的,天天让客户都多得和修自行车的一样呢。

网友:
谢谢分享,看故事学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个凳子过来坐着慢慢看。

竟然抢到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态真好, 话说像我这样的真干不了这活

急脾气的不要。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好像是02年的,双红外管的少见啊

曾经还拆过单管双芯的发射管,三条腿,中间的短些,坏了一边将焊锡搭一下,利用另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李红涛出生一普通家庭,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系,一个普通的理工男毕业后与同班的一位同学在昆明结婚安家。本 ...

还真给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