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梯用的永磁感应器

楼主(2019-06-13):
这个是什么原理哦,里面一对常开常闭触点,两块永磁体,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干簧管,百度查查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三脚的干簧管,是电梯门还是井底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平层用的吧,电梯运行的时候,有隔磁片穿过U型位置的时候,干簧管状态变化,输出信号

网友:
干黄管当传感器或开关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