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6-13):
刚开始学习PCB板知识,便找来某个仪器电路板,看到上面的一些过孔,不知道这些过孔设计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有的孔根本没有看到有线路连接,不知道到底是干嘛用的,请师傅们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4层板吧,内层有走线

网友A:
线路复杂时单面的PCB不方便布线,就考虑两层或多层布线,过空就是多层布线时层与层之间连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复杂时单面的PCB不方便布线,就考虑两层或多层布线,过空就是多层布线时层与层之间连接用的 ...

谢谢师傅。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可以把PCB板翻过来看看相对位置的孔,肯定有线朝别的地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可以把PCB板翻过来看看相对位置的孔,肯定有线朝别的地方去了 ...

谢谢指点,那能否看得出这是几层板呢?

网友C:
如果过孔的对面看不到孔,那就最少是4层板,具体多少层,从外观是没法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过孔的对面看不到孔,那就最少是4层板,具体多少层,从外观是没法判断的

为什么不能是3层板,必须至少是4层呢?

网友D:
简单说来就是两面电路相互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来就是两面电路相互连通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是3层板,必须至少是4层呢?

应该是两块板粘在一起,两层四面,这样好理解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那能否看得出这是几层板呢?

一般能接触到的最复杂的PCB板应该就是电脑主板了吧,大概4-6层。
电源类的PCB一般2层(正+反面)
如果有不对之处,欢迎大佬指正

网友E:
有些via是连接其他层的,还有埋孔盲孔的概念,有些Via属于打上之后散热避免铜皮脱皮去应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via是连接其他层的,还有埋孔盲孔的概念,有些Via属于打上之后散热避免铜皮脱皮去应力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能接触到的最复杂的PCB板应该就是电脑主板了吧,大概4-6层。
电源类的PCB一般2层(正+反面)
如果有 ...

谢谢师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那能否看得出这是几层板呢?

一般除了台式机主板、笔记本主板、显卡的板层要多一点,4-6层左右吧。普通电源、路由器啥的应该只有2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除了台式机主板、笔记本主板、显卡的板层要多一点,4-6层左右吧。普通电源、路由器啥的应该只有2层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