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TL3845P的7脚电压问题

楼主(2019-06-13):
一般情况下3845的7脚都是接的直流端,大概十多伏,但是遇到一个明伟的24伏开关电源,3845的7脚就是通过3个7.5K的电阻接在交流端的,为什么会是接在交流端啊,测量7脚电压只有5伏,8脚电压也是5伏,2脚跟5脚电压是接地,其他引脚电压为0,请教该怎么维修啊,通电的时候绿灯亮了下就熄了,感觉是负载短路了,但是我测量3脚电压也是为0,如果负载短路3脚不应该为0啊,请教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断电大电解放电可调电源接7脚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