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博世的GSR锂电钻打眼

楼主(2019-06-13):
请教一下大家,用博世gsr系列锂电钻,如果用钻头打孔,应该把向前的箭头按下去,还是把向后的箭头按下去。

谢谢!

网友A:
用什么钻头,在什么上面打孔。一般来说都行,只是快点慢点的问题

网友B:
普通锂电钻,向前一般是钻孔,向后是慢速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钻头,在什么上面打孔。一般来说都行,只是快点慢点的问题 ...

一个普通的铝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锂电钻,向前一般是钻孔,向后是慢速拧螺丝

或者说应该是拧紧螺丝的方向呢,还是拧送螺丝的方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者说应该是拧紧螺丝的方向呢,还是拧送螺丝的方向呢?

必须是拧紧螺丝的方向,也就是顺时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是拧紧螺丝的方向,也就是顺时针方向

明白了,多谢!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反转只能留下一点点痕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