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手机版app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13):
这段时间数码之家手机版怎么打不开?持续有一个星期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如下图;

网友A:
那个链接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链接失效了

那就是说手机版的数码之家app今后可能会被弃之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手机版的数码之家app今后可能会被弃之不用了?

这个是热心坛友用第三方程序生成的APP,但是他用的链接是不带前缀的,之前虽然有做限制,但是为了统一,会彻底停用这个链接。
网站短期还没有APP客户端计划(主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大家也可以自行用第三方生成安卓端APP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