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618Plus 拆解问题

楼主(2019-06-13):
之前买了一个M618 Plus ,现在滑轮松了,想拆开换一下,但是拆到后面不知道哪里下手了,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情况呀

1.底座上的PCB,毫无问题就拆掉了

2.去掉顶盖

3.左右壳就拆不开了

有么有大佬看看这个该怎么拆啊?

网友:
居然没见微动,跑了

网友:
没记错的话,类似的鼠标我拆过一个,当时也是找不到从哪里拆上盖,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握把那要拆下来,下面还有螺丝卡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81093

网友(2023-07-26):
我的M618有线款,前进/后退总是失灵时不灵,今天彻底拆开修理了微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