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哪位懂电路的帮忙看下这个三极管为什么发烫

楼主(2019-06-13):
S2这个三极管一直发烫

是个单片机的下载电路,那个S2一直发烫,之前坏了已经换过一个了,还是发烫,量阻值暂时还正常。请问有什么情况可能引起这个发烫?

网友A:
记得之前坛子里有类似的帖子

网友A:
找到了,晕,原来那个还是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15

楼主:
测试过了Q11以后的电压是2.5V左右,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B:
不要R55,S2应该接在R9后面LED前。

楼主:
好像是CH340的复位脚短路引起的,去掉R54就不烫了,另外测CH340的复位脚一直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晕,原来那个还是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15

是啊,上次没空处理先换板子了,这次仔细测了一下,好像是CH340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R55,S2应该接在R9后面LED前。

没太大区别吧,现在是去掉R54后不烫了,怀疑是CH340的复位脚短路了

网友C:
这个三极管接法奇怪,相当一个二极管,哈哈,图画错了吧

楼主:
应该是CH340的复位问题了,现在点下载同时上电还能编程,真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极管接法奇怪,相当一个二极管,哈哈,图画错了吧

这个是资料里的图,不是我画的,错了吗?应该是控制下载指示灯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资料里的图,不是我画的,错了吗?应该是控制下载指示灯的吧?

哈哈,不知哪位的神奇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坛子里有类似的帖子

坛友你的活跃度好高啊 上回修电车充电器你就乐于助人 昨天那充电器又炸了 天灵盖都飞了 今晚回去接着修 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坛友你的活跃度好高啊 上回修电车充电器你就乐于助人 昨天那充电器又炸了 天灵盖都飞了 今晚回去接着修  ...

破充电器还修它干啥,交易版块几块钱还包邮的不是经常有嘛,撸一个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破充电器还修它干啥,交易版块几块钱还包邮的不是经常有嘛,撸一个就是了 ...

咱享受的是过程 以及胜利的喜悦 充电器好几个呢 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享受的是过程 以及胜利的喜悦 充电器好几个呢 够用了

我是只修做工用料好的充电器,手上坏电动车充电器五六个,都是捡别人扔掉的,拆开看了之后都不想修,划不来

网友:
西普尔 值得修

网友E:
S2 应该是PNP的还是NPN的管子?
图上是PNP的,似乎不能正常工作?
b低电电平时,cb结正偏导通,5v电压加在R55、S2的cb结、R54、CH340的14脚,电流会很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2 应该是PNP的还是NPN的管子?
图上是PNP的,似乎不能正常工作?
b低电电平时,cb结正偏导通,5v电压加在R ...

估计就是这么把CH340的复位脚给烧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就是这么把CH340的复位脚给烧了的……

但,S2感觉应该是NPN的管子才对。R55应该接在R9r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