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拼多多买的变焦头灯,原本打算拆开给你们看看,结果。。。。。

楼主(2019-06-13):
拼多多买的头灯,原本打算拆开给你们看看,结果。。。。。
28000w,好牛逼。变焦头灯,9.9包邮,以前买的定焦头灯还要15块呢!

usb充电口。

充电亮红灯。

看看灯珠,比以前那种要好。

找边全身,没一个螺丝。他妈的超声波焊接,想拆开都不行。
照亮你的美。
紫边很严重。

放大后稍稍好点。

再大点。

网友A:
确实比较讨厌声波焊接,基本上很难无损拆解

网友B:
既然超声波能焊上,那能不能熔开呢

网友C:
也可能是胶水粘的。超声焊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超声波能焊上,那能不能熔开呢

不能。超声焊的原理貌似是,配合处留一点薄边,然后通过高频震动摩擦生热,两侧薄边融化成一体,就焊接上了。有点类似摩擦焊一样。。。记得好像是这样的,具体可以百度一下。。。小锤40大锤80的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比较讨厌声波焊接,基本上很难无损拆解

如果是小厂的话,应该是胶水固定。我也不喜欢这些不可更换电池,充电式的手电筒。不如早期款式可换电池,再买个好点的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
2800w不是功率吧,应该是型号。

网友:
那个是型号啦

网友:
配置给渔民,可以把外国军机照下来!

网友:
焊接一体的,看来最后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D:
拆开看看,会有惊喜,充电是二极管,放电无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会有惊喜,充电是二极管,放电无保护

这个还爆闪,应该用到了芯片,充满转灯,应该有4056之类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胶水粘的。超声焊成本高

工厂批量超声焊成本很低的,实际总成本比胶水粘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爆闪,应该用到了芯片,充满转灯,应该有4056之类的芯片

想多了,不会给你用4056的,超声波焊接也有好处,防水啊

网友(2020-04-10):
28000w是型号

网友(2021-08-29):
我也撸了一个类似的,也准备拆,但是估计也是超声波焊接的,螺丝取了还是打不开。

网友:
感觉定焦的比变焦的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