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换TCL洗衣机门锁延时开关----没想到翻车了啊!!

楼主(2019-06-13):
话说家里的TCL洗衣机,明明锁了门还老提示E3错误,明显就是门锁延时开关不灵光了。
拆下来,就是这玩意儿:

N-L 通电后里面的PTC加热双金属合金,形变后 L-C 导通给主板信号。
通电试了一下有发热,但没嗒地一下导通。

喷了些 WD-40 再试无效.算了,记一下品牌型号去淘宝买一个: METALFLEX ZV-446 T85
TCL洗衣机有些冷门,找到三星用的同一型号的,这玩意儿当时觉得应该是通用的,就下单了:

寄过来一看,卧槽,品牌型号完全一样,但黑色那块机构和插口完全不同啊!

核心部件 METALFLEX ZV-446 T85 没错的...

好吧直接装不行,幸好核心部件貌似一样的,而黑色的机构和接口都是外挂,可以扣下来换到旧的开关里去。
四个小卡扣轻松分离。

外挂和核心:

接口两个卡扣分离:

旧的门锁开关同样分离:

左新右旧三大件:

开始组装,没想到红圈这里有点不一样,直接卡不进去:

切旧不切新,新的有保修:

新的核心,旧的外挂,组装完毕:

上机测试,直接GG,没反应,连发热都没一点。
难道新核心是坏的? 万用表一量,N-C 800多欧,L与其他不通...

小心拆开一看,卧槽!品牌型号虽然一模一样,但 L和C 是相反的,坑爹啊!翻车了啊!

洗衣机那边的接头很短,要换线很难操作。

想起旧的开关这里有一颗螺丝被胶封死,难不成这有调节作用的?
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瞎调了一下装回去,没想到洗衣机正常工作了!

啊我都干了些啥啊!!!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A:
这东西为啥要ntc发热来控制通断??难道是为了停电了可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为啥要ntc发热来控制通断??难道是为了停电了可以解锁?

电磁式的也有的,可以停机即开门。发热式的要等一两分钟才能开门。

网友B:
是不是发热比电磁的成本低 功耗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发热比电磁的成本低 功耗低呢?

电磁的应该是高级货才有配置,下面有一条线一拉就开门。
发热式的没有线。
发热的是 220v直供。电磁的不知道,如果也是 220v那线圈应该比较大佗

网友(2020-07-08):
谢谢老大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