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也能修!再修魅族UP0520充电头(APR3415方案)

楼主(2019-06-13):
充电器还是几年前亲友捡送的别人的炸鸡的。估计是魅族手机的原配,外观小巧请秀,修过1次没发帖,偶尔用用。数天前,用它测试一块充电宝控制板的充电电压时,途中听到壳体内“滋滋”异响,但无异味逸出,赶紧断电。这就有了再修,顺便拆了分享过程吧。

当年,这电流可不算小

金属件均为铜材

相对于标称的2A输出电流,固态电容的容量不算大。消噪Y电容串了个电感(见后图)后跨接DC高、低压,不常见。

有高、低压绝缘插板。输入侧电源芯片3776BM(5V2A方案),输出侧同步整流芯片3415B

几年前初到手时的故障和修理回顾

损坏部分:1. 保险电阻烧毁。2. 分立元件整流桥3个臂的二极管烧了。3.整流桥后连接高压电解的铜箔烧断

延伸到电解下的铜箔被烧断

黄色箭头所指,即为和Y电容串联的电感

焊下遮挡的电解,可见连接+极的铜箔,当时被烧毁的惨状
这次拆下电解,就顺带看下藏在后面开关管。型号6N70C,没有散热片设计,耗散功率应该有不小富余

前次修复简介:
1. 替换保险电阻
2. 烧毁的二极管丝印SM,也确实变态,很薄。因无薄的替件,就阉割法+飞线,利用仅剩的1个整流二极管改成半波整流,绕开烧断的铜箔匆匆修起来(当然输出功率肯定会受影响)

本次故障情况

1. 保险电阻烧毁
2. 在板遍测,未发现其他可疑现象

运气这么好,貌似只要换个保险电阻。这次就变通法改回桥式整流吧

老白不敢造次,还是借机搜了APR3415芯片的简单信息学习了一下(中文系百度翻译结果,责任不负)

没有薄的分立二极管,就用薄的桥块改线路吻合。找齐二宝。

拆除多余。至于烧断的铜箔,电解下飞线觉得不安全,同时外壳空间又不允许抬高,索性不修复,背面想办法。

拆空后,改造时用不到的暴露焊盘,先用高温胶带覆盖。桥块倒扣对应电容极性,直接焊在邻近电解的2个引脚上。桥块的AC侧,1个脚借用拆空的焊盘,1个脚用保险电阻穿孔过来的引线连上。

换个阻值差不多的保险电阻

简单清理下外壳里面前后2次炸鸡留下的碳痕

半裸通电试了一下,未boon,有电压输出,看来有戏

找个5V2A的XIAOMI原装的快充,比较一下修复效果

先看下小米快充

小米快充有线补,最大输出电流2.096A,再增加立即关断输出。

再来看看本次修复的魅族充电器的表现,没有线补,在合理的输出电压范围内,输出电流能达到2.2A左右,表现不俗。

1A电流,连续5小时对双18650充电,未见异常,充电器外壳微温。捡来的,又靠运气治过2次,能力完全超过期望值了,收手。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偶倒是觉得家用用小电流,或者大体积电源充电就很好,小了散热总是差点

网友A:
修理不错,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不错,有水平。

哪里,瞎鼓捣,靠运气,不需要水平

网友:
这个充电头 我有好多好多个

网友:
哇!恭喜精华

网友B:
请教老兄,APR3415要是想微调一点(0.2V以内)输出电压,怎么改?

网友C:
同等输出功率下,半波整流电流大,所以保险电阻烧了

网友D:
好收成,基本的电子原理

网友E:
过来学习一下,我也有个魅族2a头子,目前最小体积的2a头~

网友:
有个小米1A充电器,目测也是这个体积

网友:
厉害了  楼主什么时候有空 给我们讲讲这电路工作原理啊

网友:
恭喜精华,这个芯片真抗操,烧了两次前面都没击穿,最近拆了几个烂充电头都是mos烧穿,电源芯片炸盖之类。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收成,基本的电子原理

说的是,但是我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不妨告诉你,标题的前、后缀是管理员后加的,其他不解释。

网友:
这头子我手上有一把,二手市场上淘也就不到五块钱一个,坏了的话直接扔,呵呵。

网友:
当年2A很大了,现在普及接近淘汰了,

网友:
这处充电头,现在家里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来学习一下,我也有个魅族2a头子,目前最小体积的2a头~

羞煞老白,学前班的折腾,论坛错爱,不料惊动真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等输出功率下,半波整流电流大,所以保险电阻烧了

不过,这次充电器是空载状态下发生的,也许该坏凑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兄,APR3415要是想微调一点(0.2V以内)输出电压,怎么改?

只是百度搜型号才知3415是个同步整流芯片,其它一无所知。以前也没有接触过同步整流,我的认知很可能还不及你,所以非常抱歉帮不上,建议你还是发帖求助,等待大神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