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师们看看俺的强力吹风机出了什么问题了呢???可以保修的嘛???

楼主(2019-06-13):
大师们看看俺的强力吹风机出了什么问题了呢???可以保修的嘛???

俺觉得应该是质量问题........

运费来回应该店家出呢........

先问问大师们看看咋样?????

俺文盲大师们请帮忙哦.........

大师们看看俺的强力吹风机出了什么问题了呢???可以保修的嘛???

网友A:
寿命到了呗,拆开看空换向器怎么样,如果换向器还好就换碳刷,如果换向器不行了那最好换电机

网友B:
串激电机有火花是正常的,如果火花特别大,那就是换向器磨出坑了或者是电刷已经消耗完了,拆开换电刷,顺便将换向器用细砂纸抛光一下吧。

网友C:
还有可能有一组线圈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寿命到了呗,拆开看空换向器怎么样,如果换向器还好就换碳刷,如果换向器不行了那最好换电机 ...

换向器磨扁了也会有这现象,上车,车一刀试试

网友E:
检查一下,如果碳刷和换向器都没问题,那九成是转子匝间短路,只有换转子才行,我一个小电磨也是转子匝间短路,打火特别大,转起来没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到了呗,拆开看空换向器怎么样,如果换向器还好就换碳刷,如果换向器不行了那最好换电机 ...

碳刷俺都检查过了呢........还只磨损了一点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激电机有火花是正常的,如果火花特别大,那就是换向器磨出坑了或者是电刷已经消耗完了,拆开换电刷,顺便 ...

碳刷俺都检查过了呢........还只磨损了一点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能有一组线圈烧了.

碳刷俺都检查过了呢........还只磨损了一点点呢......

一组线圈烧了应该不会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向器磨扁了也会有这现象,上车,车一刀试试

碳刷俺都检查过了呢........还只磨损了一点点呢......

容易拆开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如果碳刷和换向器都没问题,那九成是转子匝间短路,只有换转子才行,我一个小电磨也是转子匝间短 ...

碳刷俺都检查过了呢........还只磨损了一点点呢......

容易拆开嘛???

不清楚哪里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俺都检查过了呢........还只磨损了一点点呢......

容易拆开嘛???

就一个电机有什么难拆的,把转子抽出来,用牙签剔干净换向器槽里的碳粉,然后用表测相邻两瓣的电阻,1-2,2-3,3-4.....这样测,记下阻值,如果有短路就会有阻值比较小的一组,那就可以换转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俺都检查过了呢........还只磨损了一点点呢......

容易拆开的嘛??

测一下转子,是否有匝间短路

网友:
火花大  查转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俺都检查过了呢........还只磨损了一点点呢......

一组线圈烧了应该不会转吧....... ...

三组线圈烧了一组都可以继续转,就是火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