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森森YA-01迷你桌面小鱼缸,表面上带生化棉、水泵和增氧但是根本不起作用

楼主(2019-06-13):
外观和材质都还不错,透明亚克力板不错,外面的塑料也很好,就是他的生化棉在两侧,水泵这边还可以有水循环,另一边直接就是死水,有两个水道通往缸底的栅格,水泵出水口有一根进气的增氧装置,但是这个水泵只是在顶部抽水然后带着气泡从顶部吹出,整个水只在顶部循环,我起初以为是从底部抽了在顶部吹出,放鱼不足12小时水混得不得了,氨氮和亚硝酸盐含量升高,小型热带鱼死一片,中午放鱼,晚上12点喝酒回来立马改装,加气泵增氧,第二天把死水这边的海绵撤了,加一个小型森森水泵抽水然后从顶部喷出,由于不能淹没在水里,特意加了散热,而且抽水后要等水从底部漫上来,所以抽水是断断续续的,为了更好的生化作用,加了许多过滤环及过滤棉,至今天中午,水明显变清澈,鱼也正常了许多,综合以上,这个鱼缸虽说做工很好,但是不改的话只能是一个玩具。

网友:
我想看看图可以吗

楼主:
可以了,我刚才在编辑中,然后就卡了,不好意思了,你现在可以看了

网友A:
改造一下行不行,把抽水和管放到底部

楼主:
把灯光改在一片塑料片上,用热熔胶固定和密封,可以防止水溅,补水从旁边补就可以

网友B:
空间太小了  鱼儿游的不舒服的

网友C:
氨氮和亚硝酸盐是有试剂的吗

网友D:
这就是个小孩子的玩具,要真正养好鱼还是用玻璃钢吧,顶滤、侧滤、背滤,底滤,外挂瀑布、滤筒等各种过滤方式,培养好硝化菌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一下行不行,把抽水和管放到底部

已经改造过了,放大海绵这里塞进一个水泵,这里有两个口应该和底部联通,抽水后会自己漫上来,抽出来的水又进入到鱼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太小了  鱼儿游的不舒服的

对于小型热带鱼空间本来是够的,现在只要是在里面加了磁环滤材、黑色生化棉和增氧气头,基本装了半个空间,现在水质倒是好的,就是极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氨氮和亚硝酸盐是有试剂的吗

有的,取水5ml,每种有1、2两瓶药剂,各滴5滴,用比色卡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小孩子的玩具,要真正养好鱼还是用玻璃钢吧,顶滤、侧滤、背滤,底滤,外挂瀑布、滤筒等各种过滤方 ...

亚克力和塑料外壳材质很不错的,就是设计不合理,容积也可以,4L水,养小型热带鱼没事,这个水泵如果设计成从底部抽水,从顶部生化棉这里喷出,三位一体水泵,自带增氧、循环、喷水,底部再放一些磁环的话应该完全能够胜任,家里养着一条招财的,只是当时买这个可以放床头当作照明用

网友E:
我家的60cm鱼缸,原来也自带过滤器和水泵,效果差得不行,后来果断拆除,换成了背滤

楼主:
在此更正一下,也顺便给森森道个歉,是我观察得不够仔细,错误的认为没有水泵这边是一滩死水,其实不是,他的两个孔,上面那个是有轻微出水的,之前清水的时候看不出来,现在硝化细菌培养成功后可以看见水流,这里可能也不是通往底部的,可能里面有个什么东东,也就不拆开细研究了,现在也把自己加的水泵移往缸内,当造浪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60cm鱼缸,原来也自带过滤器和水泵,效果差得不行,后来果断拆除,换成了背滤 ...

我在养鱼的路上也是沟沟坎坎的,现在对如何使用过滤来培养硝化细菌上才慢慢悟出些道理,总的来说,网上的东西不能尽信,

网友F:
斑马孔雀红绿灯,14L最后一张图不认识。种类不少。
上一张以前养的,已经弃缸了。

网友:
那么大个潜水泵放进去,夏天鱼可能熬不过去哦,发热的。

网友:
微缸靠换水  硝化细菌在微缸上面基本没用 除非你是大神

网友:
感觉就是买来当床头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斑马孔雀红绿灯,14L最后一张图不认识。种类不少。
上一张以前养的,已经弃缸了。

斑马孔雀红绿灯这些没意思,我准备再网购几条金波子,玻璃猫,彩裙什么的,这些才有观赏价值,你说的那条叫珍珠马甲,这种鱼说是可以浮出水面呼吸,所以第一波鱼中就他没事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