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一个48V 20A锂电池,16串磷酸铁锂

楼主(2019-06-13):
组个电池给小电驴用 350W的电机,因为没钱只能去找二手拆机的电池,咸鱼找到一家3.2V 10A的遂下单32块,连运费280到手,电池EBC a10测 基本上都足容,就是年头久了点能量密度有点低块头有点大,

四串两并一组组成一个12V20A小模组
电池间用铜鼻子连接
四个12V20A组成一个48V电池 用胶纸沾上固定
接上保护板,没有保护板是不行的,特别是拆机电池
定做了不锈钢的箱子,用来装电池,箱子里要做好绝缘处理

由于电池能量密度低了点,所以电池挺重的 连箱子25斤重,花费了 电池280  保护板57 铜螺丝螺丝 铜鼻子 铜垫片13 硅橡胶编织绝缘线6 不锈钢箱子80 环氧板 泡棉 高温胶带 20  材料总共花费了460左右 还行吧 要是买铅酸电池 一组48V 12A的天能电池都要400多了 还不好拆下来提上楼去充电

网友:
看上去好危险!那线露的......

网友A:
16串电压高了,车载低压保护不能启动电池就拉坏了,用15串 盐酸铁锂正好

网友B:
这设计有缺陷,单体之间没做绝缘,电池底部的折角要做缓冲,
1,行驶震动来回摩擦,单体外面的是铝塑膜封装,那个表皮的铝层是带电的,塑料表层一旦磨破,就会短路,有会导致串间短路的可能(本人亲身教训)
2,要做防水,防潮,否者电池表皮会穿孔漏液,一定会穿孔漏液
3,铁锂对均衡要求更高,对过放不敏感,鉴于淘宝的垃圾保护板均衡电流很低,基本就50ma左右,但是我告诉你25AH力神,充电末期到3.6V时电流有280多ma,就保护板根本就消耗不完280ma的电流,结果就是过充

网友C:
电池成本不低啊,敢问撸主续航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串电压高了,车载低压保护不能启动电池就拉坏了,用15串 盐酸铁锂正好

16串磷酸铁锂58.4V跟4块铅酸电池57.6基本上一样的电压 控制器42V保护 正常 而且电池有保护板 电压低了会保护的 不存在把电池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有缺陷,单体之间没做绝缘,电池底部的折角要做缓冲,
1,行驶震动来回摩擦,单体外面的是铝塑膜封装 ...

单体间其实全部用A4纸垫了   至于均衡 特意充电观察了几次,均衡效果还不错,每串电压最多误差0.0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成本不低啊,敢问撸主续航多少?

还没有跑完过,应该在50公里以上

网友:
350w电机的电三轮电池可以用这样的电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有缺陷,单体之间没做绝缘,电池底部的折角要做缓冲,
1,行驶震动来回摩擦,单体外面的是铝塑膜封装 ...

说的太对了,我对淘宝垃圾锂电池保护板真的不敢恭维,之前组过9并17串的60V电池,用的福斯特电池,结果就经常均衡不了,最后懒得折腾送人了,花了我以千五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太对了,我对淘宝垃圾锂电池保护板真的不敢恭维,之前组过9并17串的60V电池,用的福斯特电池,结果就 ...

这些保护板除非花大价钱去买那种专门的均衡板,要不都差不多的,我觉得 保护板只要保护到每节电池不过冲过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6串磷酸铁锂58.4V跟4块铅酸电池57.6基本上一样的电压 控制器42V保护 正常 而且电池有保护板 电压低了会 ...

你用过就知道,15串才是真的好,沃特玛车用动力电池单个3.2V5AH,15串3并,我早5年就在用做了48V15AH的,16串很快就挂了,换电池后用15串,用了差不多5年,去年才有3个电池挂,我充电器用的原来蓄电池48V 充满在56V截止,保护板都没用,电压在41V自动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体间其实全部用A4纸垫了   至于均衡 特意充电观察了几次,均衡效果还不错,每串电压最多误差0.02V左右 ...

A4纸有毛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跑完过,应该在50公里以上

这么牛A???

我的那台破驴才20公里的样子,铅酸的电池,不知道是不是老板给我搞的翻新电池...

网友:
很实惠,是万好万家的电池吗?注意均衡即可,隔一段时间打开测一下,充电接近3.6V时看看一致性,不够的单串补一点,过大的放掉一点,注意均衡可以用很久

网友E:
给你一点建议:单体电池间加青稞纸或绝缘纸,电池和钢壳间的海绵不够厚,电池跟钢壳间加环氧板,四组电池组合间隔3块环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点建议:单体电池间加青稞纸或绝缘纸,电池和钢壳间的海绵不够厚,电池跟钢壳间加环氧板,四组电池组 ...

6面全部都有垫绝缘板 忘记买青稞纸了

网友:
保护板很关键,一定要买个好点的,我上一个电池组用的春木低端的(口碑还不错)充电时保护板烧了导致板子下面几节电池烧报废,还好发现及时!

网友:
35元买了个48V12A的磷酸铁锂电池,里面是18650电池,控制板坏了个场管,电动车控制器里面拆一个换上就好了。已经用了几年了,是并在48V铅酸电池上增加行程的。

网友:
又见这种奇葩的摆放方式,我见得上一个这么放的已经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