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的闪存参数是啥样的?

楼主(2019-06-13):
海力士H27Q1T8YEB9R不知道怎么转换成46xt可用的

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YEB9R
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YEB9R=AD,3C,15,AB,44,4A,2,08,10,0,4092,4096,2,9,5,256,2,16,1664,3,88,8F,27,30,2,0F,31,0,0,2,1,52,51,0,BF,BE,1,1,0,4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82,0,〗,,

网友A:
A115=Hynix,1Tbit,H27Q1T8YEB9R
Hynix,1Tbit,H27Q1T8YEB9R=AD,3C,15,AB,44,4A,1,16,1664,04096,0256,04184,04012,02000,02,02,04,2,22,16,0,05,7E,09,0000,BF,BE,11,25,10,25,10,00,46,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1,01,02,7E,09,01,00,00,00,00,77,77,66,66,0000,

自己开的2246xt 固态u盘就是用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15=Hynix,1Tbit,H27Q1T8YEB9R
Hynix,1Tbit,H27Q1T8YEB9R=AD,3C,15,AB,44,4A,1,16,1664,04096,0256,04184, ...

多谢大佬,我找的几个工具都没有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15=Hynix,1Tbit,H27Q1T8YEB9R
Hynix,1Tbit,H27Q1T8YEB9R=AD,3C,15,AB,44,4A,1,16,1664,04096,0256,04184, ...

老哥能分享一下你的工具吗?我试了几个版本都是卡在pretest flash,很久之后报错jump pretest f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能分享一下你的工具吗?我试了几个版本都是卡在pretest flash,很久之后报错jump pretest fail ...

  那是因为这个参数可能有问题,或者固件有问题,开不起来DDR
你把 tog跳线去了,sy那个什么DDR的选项去了
用异步开卡就可以了。

工具就用最新的那个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这个参数可能有问题,或者固件有问题,开不起来DDR
你把 tog跳线去了,sy那个什么DDR ...

我也没继续研究这个颗粒了,反正用在U盘板上  异步同步速度应该没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这个参数可能有问题,或者固件有问题,开不起来DDR
你把 tog跳线去了,sy那个什么DDR ...

我遇上了个掉固件的盘,按理说没有什么土狗跳线需要改的,不过有一次开成功了,但是有坏块,想跑一次rdt,但是不管怎么设置,换什么版本都没法开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遇上了个掉固件的盘,按理说没有什么土狗跳线需要改的,不过有一次开成功了,但是有坏块,想跑一次rdt ...

上图吧,没图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这个参数可能有问题,或者固件有问题,开不起来DDR
你把 tog跳线去了,sy那个什么DDR ...

参数没问题,同样ID,同样参数46XT 100%能开出来。

楼主(2019-07-23):
引用 网友B:
参数没问题,同样ID,同样参数46XT 100%能开出来。

难道是颗粒的问题?

网友C(2019-10-08):
我也是这个颗粒,双贴,开卡没问题,但是使用相当不稳定,不能初始化盘,请教是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没问题,同样ID,同样参数46XT 100%能开出来。

我也是这个颗粒,双贴,开卡没问题,但是使用相当不稳定,不能初始化盘,请教是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没图不好说

能把你的参数贴个图吗?谢谢,
我开出来用不了,无法初始化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这个参数可能有问题,或者固件有问题,开不起来DDR
你把 tog跳线去了,sy那个什么DDR ...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2246en吧,2246xt没找到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2246en吧,2246xt没找到这个参数

参数就是我贴出来的这个,你试试把RDT的ECC设置的严格一点。把不稳定块剔除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颗粒,双贴,开卡没问题,但是使用相当不稳定,不能初始化盘,请教是要改什么参数?

老哥你用哪个版本的工具开的?

网友(2021-03-24):
引用 楼主:
老哥能分享一下你的工具吗?我试了几个版本都是卡在pretest flash,很久之后报错jump pretest fail ...

同样的,卡在Pretest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