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不开机的Xbox游戏机

楼主(2019-06-13):
朋友的,说不开机无画面

很重,很皮实

拆开一看,5个电容都怀孕或者破肚了。换了就开机OK

完毕

网友A:
XBOX上出现SEGA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个老款的,电源坏了,就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BOX上出现SEGA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个老款的,电源坏了,就扔掉了。

可惜了呀,电源更好修

网友:
应该说xbox只是游戏机,游戏是各个游戏公司开发的,图中可能是sega平台的游戏移植过来的吧
玩过的来说下呢 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BOX上出现SEGA是什么意思,

世嘉出的游戏啊,很多主机上都有啊,世嘉现在也算是游戏大厂,呵呵

网友:
sega 最过瘾是vcop系列

网友:
主板电容不是日系么?电源上面就看到了红宝石

网友C:
这电路板上的灰,这个xb到底经历了什么磨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板上的灰,这个xb到底经历了什么磨难

有可能是之间当街机在用,不然电容怀孕这么多,肯定用得特别狠

网友:
游戏机心里是委屈的。     那么多灰。。。

网友:
这是第一代XBOX么

网友:
摊上刚刚见到 它的接收器,灰色usb线,接收头 手掌大 白色,中间有个按钮,要吗?估计5元以内

网友D(2022-03-11):
引用 网友A:
XBOX上出现SEGA是什么意思,

一代XBOX是世家继DC死亡以后的精神延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代XBOX是世家继DC死亡以后的精神延续

DC用的是WIN CE系统,所以XBOX1=DC2

网友:
这台是带阿拉丁直读的
SEGA只是个桌面壁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XBOX上出现SEGA是什么意思,

xbox,xbox360都是可以破解后安装模拟器的

网友(2023-02-24):
电源上很多都是电容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