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依莱达电动车充电器,一通电就不停地打嗝,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13):
依莱达电动车充电器,一通电就不停地打嗝,是什么原因?
控制芯片为L6599,12脚有12v电压。

网友A:
PWM芯片供电异常和充电控制电路异常都可能引起打嗝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供电异常和充电控制电路异常都可能引起打嗝保护

12脚有12v电压

网友:
84V的,7串铅酸,应该是三蹦子的充电器

网友B:
检查IC的供电滤波电解、副边的双肖特基和滤波电解,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IC的供电滤波电解、副边的双肖特基和滤波电解,可能性最大。

是双肖特基坏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IC的供电滤波电解、副边的双肖特基和滤波电解,可能性最大。

又一大神出没,厉害

网友C:
这个做工不错,值得修的。

网友:
学习了 电路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查IC的供电滤波电解、副边的双肖特基和滤波电解,可能性最大。

为什么双肖特基坏了会出现打嗝,什么原理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双肖特基坏了。谢谢指点。

怎么坏的,是坏了一个还是2个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坏的,是坏了一个还是2个都坏了

一个双肖特基,两边都坏了,不在我手上用坏的,原因不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双肖特基,两边都坏了,不在我手上用坏的,原因不知。

元件本身都有可能会坏,手里绿色保险电阻坏过最多个,前段时间修了一个居然是蓝色的电容坏了导致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工不错,值得修的。

图的是学习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双肖特基坏了会出现打嗝,什么原理呢,谢谢

肖特基击穿或软击穿,导致负载过重,原边电流过大,引发保护。

网友E(2021-07-31):
引用 楼主:
是双肖特基坏了。谢谢指点。

我的也是这毛病,不接电瓶,绿灯闪烁,怎么判断肖特基坏?万用表直接量出来的?

网友:
我碰到过是变压器匝间短路的。我看着是没有多少元件,心想着一定要把它修好,最后暴力维修挨个儿替换,把原件都换完了,也没有发现问题。最后从另一个板子上换了个变压器上来就好了。接线顺序还不一样,还是用飞线搞上去的。虽然没有实用性,但是最终发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毛病,不接电瓶,绿灯闪烁,怎么判断肖特基坏?万用表直接量出来的? ...

万用表直接量出来的

网友(2025-04-18):
我有个84V充电器空载正常,充电打嗝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我有个充电器,电流周期性变化,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