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终于有盖了,不用那么大洞了

楼主(2019-06-13):
搬回我的六十平米大房子了
收拾屋子的时候马桶盖让我弄破了
凑合着用了两次
扎了屁股
要换
要换
要换
买了新的
换上
不扎了

怎么样,以上写的像不像是个诗?像不像个现代诗?一句一段

下面说一下马桶盖拆箱与安装的过程
1. 马桶盖是某东上买的,连红包再某豆,一共花了两块多钱
   一个袋子装着的,某东快递,某东就这个快递好,给送上楼来而不是或者丢到快递柜或者扔到某代收点或者打电话让自已下楼去取

2. 拆天后就这个东西,挺厚实的,也挺结实,在手里沉甸甸的,这是个乳白色还是个象牙白啊,我也不知道

3. 产品有安装说明和合格证,做工还是看起来不错不错的,没有毛边杂刺的
   不过我不喜欢看说明书,这也是导致我安装时候出错   为了不产生做广告的嫌疑,把牌子盖上

4. 没有盖子的马桶,没怎么收拾

5. 这是马桶盖上配的螺丝,挺好的,像个膨胀螺丝,可以明装也可以暗装,我这个马桶是下面可以露着螺母的,但也可以用这样的螺丝来装

6. 就这样卡进去就行,螺丝一紧就能够固定住了

7. 固定好了就是这样的

8. 盖子和螺丝固定的地方

9. 后头有一个可以拨动的卡子,拨一下就能把这个安装的卡子拆掉

10. 重新拆下两个螺丝,然后再把这个卡子装上

11. 装上卡子的样子

12. 拿来马桶盖,然后装到卡子上

13. 调整一下位置,让盖子和桶子位置合适了

14. 好像盖子买小了呢

15. 好像真的是小了一点,不过,这东西应该不好退换吧,我也不退换了。这东西即使商家说可以退换咱也不能这么干啊。

16. 拿出我的小飞,渣渣购里面弄来的
    怕纸盒子坏了,弄胶带粘起来了

17. 里面一堆东西,还有一个捡到了的2.5的套管

18. 拿出合适的十字,把螺丝上紧了,然后再把盖子装上,这样盖子就不会前后左右的滑动了

19. 小飞工具箱的上面带有卡扣,但是下面没有卡扣,为了不让下面的工具来回乱了顺序,弄了个薄泡沫片做个夹层,这样无论怎么摇晃都不会乱掉次序

20. 把盖子装好了,圈能够慢慢的下降,不会突然咣当一下,尤其是晚上,这样的缓降很好

21. 盖子也是缓降的,很好

好了,盖子装好了,我可以使用有盖子的马桶了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原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原价多少?

原价79,是U型的那个

楼主:
不小吗?总感觉应该盖子或者那个圈应该把下面的马桶大一点点,可能我理解的不对

网友B:
还以为是坐坏了,
铁腚啊

网友C:
现在的盖子都是阻尼的,以前的是直接下去,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坐坏了,
铁腚啊

最开始是踩坏的,坏的还不扎,就凑合着使用。在坐第二次的时候,扎了,没破,可能没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盖子都是阻尼的,以前的是直接下去,吵人

扎我的那个也说是阻尼的,在五金店买的,不好。阻尼不好,还扎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是踩坏的,坏的还不扎,就凑合着使用。在坐第二次的时候,扎了,没破,可能没破 ...

也是胆子大,
还敢踩,

网友D:
现在的盖子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如何耐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胆子大,
还敢踩,

擦墙上的污渍,下面有马桶放不下凳子梯子的,只好踩马桶盖,结果就响了一下呢,当时看起来还好。在坐第二次的时候又响了一下,并且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盖子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如何耐踩。

就是那个被踩坏了的,是在门口五金店买的,印象中是个经常见到的牌子,现在想想,估计是伪造的。
这次买的这个,也是个常见的牌子,光看这盖子的厚度就有那个坏了的两个厚

网友:
我也去看看,家里的也应该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墙上的污渍,下面有马桶放不下凳子梯子的,只好踩马桶盖,结果就响了一下呢,当时看起来还好。在坐第二 ...

家里应该有个梯子预备着,
干点啥也方便呀,

金属排水管,看来是老房子了呢,

网友:
:biggrin:60平米大房子,指的是卫生间就60平的吗?

网友:
数码人什么都能修,以后换个智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墙上的污渍,下面有马桶放不下凳子梯子的,只好踩马桶盖,结果就响了一下呢,当时看起来还好。在坐第二 ...

呵呵,找个凳子或者梯子,术业有专攻,干什么就得用什么,马桶和盖子,别以为很结实,可能新的时候上去人都可以,一旦老化,都是未知,注意保护一下是可以延长寿命滴!

网友:
2元买个马桶盖子,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