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ThinkPad T410s 拆机清理灰尘

楼主(2019-06-13):
这台联想ThinkPad T410s 是家里亲戚的电脑,10年买的,
距今差不多有9年了,14年的时候维修过,换过一整套散热器,
17年前又换了一套散热器,(至于为什么要换散热器,而不是清理灰尘,帖子后面会说明)
现在散热又不好了,动不动就死机。拿到外面弄可能又要换东西,
现在这个电脑虽然说买的时候特别贵,但现在也不值什么钱了,
又要花那么多钱修划不来,干脆拿给我想想办法

这个屏幕是有安全锁的,后来的ThinkPad都被砍掉了这个设计

外观还是挺不错的,和我之前拆的任何一台电脑都不同,这个比较商务一些
重量的话裸机只有1.727kg,还是比较轻的

外壳有鼓包的地方,应该是前一次维修,维修人员装错螺丝导致的

背面

标签贴这里怪怪的,映象中只有二手电脑才贴内存卡的盖子上

无线网卡和 2Gx2DDR3内存
还有个空的插槽和多余的线材是扩展3G无线网卡的

硬盘盖也有标签,手托板的螺丝还少了好多

卸下光驱

ThinkPad拆光驱还是挺简单的

拆除硬盘,硬盘还是标配的,当时这个三星120G的SSD还很贵

各种拆螺丝了

拆了大概十多颗螺丝总算拆开了

散热器看起来还很新

硅脂的话没有干,而且涂的也还算适中的

然后就是散热器了,前面说到我家的亲戚拿去修电脑
他们直接换散热器,而不是清理灰尘,是因为这个散热器是铆死在散热片、热管上的
,拆肯定是拆的开,但要破坏掉塑料的热熔的铆点,拆开清灰后,再用别的方法还原回去
他们可能觉得麻烦,就直接换新件省事了

堵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我把散热片拿到水龙头上冲,怕水压不够冲不干净
我还堵着出水口去滋。现在的话,很干净了
就等着上面的水份蒸发掉就可以装回去了

给风扇上点油,这种风扇比较适合液体的那种油
半固体的那种怕阻力太大转不动

把散热器铆点附近搞点胶水粘回去,原来的铝胶带不粘了,而且也撕坏了,
我只能用玻璃纤维的耐高温胶带代替

重新装回去,顺便把线整一下,原来装机的人线塞的乱七八糟的

键盘下面是南桥的芯片,上面要贴一个新导热硅胶垫
原来的都是脏手印,看着不舒服,而且也不知道用了几年了

之前买过一套笔记本电脑的螺丝套装。
准备把弄丢的补上

维护完成

开机的话30多秒,这么老的电脑这个成绩已经算不错了

配置的话还是处理器一代的I5 520M 双核四线程,2.4GHz的主频,最高睿频到2.9GHz
4G的内存,3100M+核显,现在看看电影,办办公也够了
温度的话,现在待机的温度是将近43°C,我用AIDA64烤机30分钟测试了一下,虽然CPU满载温度高达77°C,
但中途没有蓝屏死机,证明清完灰尘效果还是有的。

网友A:
这维修人员应该投诉到失业!螺丝都能装错,客户看到那三个顶开的螺丝尖出现在外壳上心情可想而知。

网友:
好多易碎标啊,换过很多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维修人员应该投诉到失业!螺丝都能装错,客户看到那三个顶开的螺丝尖出现在外壳上心情可想而知。 ...

有的螺丝装错顶到主板上会把线路顶断

网友:
笔记本电脑清灰,我们这边要20元钱,拆开后盖,用一个手拿的,吹风机,吹里面就行了,10分钟搞定,
清灰过后,两个月就要再去,重新清理灰尘,,

网友:
楼主顺便用个小马激活什么的把系统激活吧。

网友:
光驱位可以升级第二硬盘

网友:
专业,认真,但一定要收钱啊。

网友:
就一块ssd还分了三个区?

网友:
笔记本清灰好麻烦的感觉,还好我一直用台式机。

网友B:
比我的电脑配置要高不少,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的电脑配置要高不少,羡慕......

配置的话肯定是这台T410s好些,毕竟后出来一年,价格也不同,但看处理器的话,当时这个I5的版本买的话接近2万..... 你的X200还有个P8700版的 也是这个价,其实都是双核的,只不过I5多了两个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维修人员应该投诉到失业!螺丝都能装错,客户看到那三个顶开的螺丝尖出现在外壳上心情可想而知。 ...

修电脑少装、装错、或者损坏卡扣,螺丝底座,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C:
你这笔记本算什么老电脑呀,我现在还用着戴尔 D630上论坛呢,T7500 2.2G双核双线程,3G内存,80G普通硬盘,还不是好好的,其实普通应用,也没觉得有什么慢的,开机也就三十几秒,连买固态硬盘的冲动都没有了。

网友:
你的电脑老吗?看咱的,换了块SSD,办公上网溜溜顺

  电脑型号            联想 昭阳 E47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B960 @ 2.20GHz 双核
  主板                联想 KLx ( 英特尔 HM65 芯片组 )
  显卡                英特尔 HD Graphics ( 128 MB / 联想 )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3 1600MHz )
  主硬盘               Kingstek 120GB ( 120 GB / 固态硬盘 )
  显示器              LG LGD02EB ( 14 英寸  )
  光驱                建兴 DVD A DS8A5SH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269 @ 英特尔 6 Series Chipset  高保真音频
  网卡                英特尔 82579V Gigabit Network Connection / 联想

网友:
到不复杂,只是要花个1、2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笔记本算什么老电脑呀,我现在还用着戴尔 D630上论坛呢,T7500 2.2G双核双线程,3G内存,80G普通硬盘, ...

这是我家里亲戚的电脑,不是我的,开头就说了,要是我的 我就不会大费周章还拆开清灰了,直接挂闲鱼200块钱卖掉,省事的多~
我最老的电脑都还是4年前买的戴尔灵越15 5548,I5 5代的低压U+8G DDR3L内存,对于我来说比它还早的都是老电脑,特别是T410s这种用了9年,将近10年的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家里亲戚的电脑,不是我的,开头就说了,要是我的 我就不会大费周章还拆开清灰了,直接挂闲鱼200块 ...

我的D630是07 08年的机子,刚刚给他换了个120G的固态硬盘,现在还用来上论坛呢

网友(2019-08-11):
TP 干用不坏,我的T520,拖死了2块硬盘,2个散热器 现在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