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天倚"牌电陶炉

楼主(2019-06-13):
今天一同事拿过来一只电陶炉。说明这个玩意昨晚煮夜宵的时候放了炮,冒了烟!问我能不能修得好?
下午找了个时间,先用洗洁精,在水笼头边上清理了一下外壳,上面的油烟污渍太多了,不然没法下手。接下来拧螺丝开后盖。哦哟,控制板倒有点像电磁炉还角虫模功能的呢!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源插头,只300多欧姆阻值,明显主板有短路。拆主板螺丝,翻面检查,双向可控硅(BTA-16-800)有烧糊的状况。用电铬铁取下它,测都不用测,就知道它挂掉了。因为它的引脚处都烧裂了!换上新品,另查外围元件,无损坏。保险管都没烧毁。电源端串个200瓦白炽灯,通电。电陶炉的蜂鸣器,"滴"的一声响,指示灯点亮,各功能键正常开关。合后盖,上螺丝,收工!

网友:
会不会是小强爬到可控硅引脚那里导致短路的?

网友A:
这东西,就是过去电驴子。比起电磁炉,除了能用铝锅外,没啥优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过去电驴子。比起电磁炉,除了能用铝锅外,没啥优点吧

有优点,冬天可以取暖,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优点,冬天可以取暖,哈哈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直接拆板子时用

网友(2020-07-05):
有优点,冬天可以取暖,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过去电驴子。比起电磁炉,除了能用铝锅外,没啥优点吧

安全!

电热丝不外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安全!

电热丝不外露。

电磁炉不放锅都不热,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不放锅都不热,更安全

那看怎么说了。电磁炉也没彻底把老电炉淘汰啊,这个东西替代老式电炉挺好。能用砂锅是个很大的好处。那些做黄焖鸡、麻辣烫的都爱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