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闲置的主机不知道可以干什么用。

楼主(2019-06-13):
这个小主机闲置很久了,也不知道可以干什么,大家给点建议。
配置:cpu:D525
   内存:1G
   两个网口

网友:
有双网卡可以做软路由

前些年流行做下载机,现在用的人少了

要不就放到积分商城换几个M币

网友A:
50包邮解君愁
可以拿来做软路由,nas,同步盘,可以挂机监测,可以挂博纳云那类矿

网友:
软路由或者卖掉

网友(2019-09-30):
功耗超过20w就直接废品,10w左右考虑可以用用 再低的话想干啥就干啥呗 最简单的就是弄个远程下载机,aria2 给个地址让他自己下载电影,回家局域网访问就能看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包邮解君愁
可以拿来做软路由,nas,同步盘,可以挂机监测,可以挂博纳云那类矿 ...

可以送我

网友(2019-11-27):
内存太小了.  做路由不值得

网友:
还可以做一个终端机来使用。

网友:
刚半卖半送 出掉2台了, 这种机器扔了可惜 放在那里占地方

网友:
卖给回收的奸商还能换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