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大神帮增加一下按键和定时的程序

楼主(2019-06-13):
现在程序是上电默认开机并运行了的,但想增加一些功能
增加:上电默认不开机,长按键KEY约2秒再开机,并运行SRL(),短按切换到SR(),只要是短按就来回切换,但任何状态下长按开与关机
          启动后,运行1小时自动关机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函数运算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变量0-655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变量0-255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定义ADC参数*/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电源控制位)1000 0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宏定义ADC完成标志位)    0001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启动控制位)0000 1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宏定义420时钟)速度控制         0000 00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宏定义280时钟)速度控制         0001 000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宏定义140时钟)速度控制         0010 000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070 clocks (宏定义70时钟)速度控制          0011 0000
/*定义接口*/
sbit out=P1^1;                          //驱动端口定义
sbit key = P2^4;                        //定义KEY接口
sbit ledL = P4^2;                       //定义低档位接口
sbit ledH = P4^3;                       //定义高档位接口
void InitADC();                         //初始化ADC子程序声明
uchar zhADC(uchar ch);                  //ADC 转换子程序声明
void delayms(uint k);                   //1ms延时子程序声明
void SR();                              //执行AD转换结果子程序声明H
void SRL();                             //执行AD转换结果子程序声明L
uchar n = 0;                            //按键初始化

/*接口模式初始化*/
void port_mode()
{
   P2M1=0x00; P2M0=0x00;                // P2 P4灯和按键端口模式, 准双向口0x00
   P4M1=0x00; P4M0=0x00;
   P1M1 = 0x01;                         //P1.0高阻 P1.1强推挽:0000 0001 ADC输入高阻、继电器强上拉
   P1M0 = 0x02;                         //P1.0高阻 P1.1强推挽:0000 0010 ADC输入高阻、继电器强上拉
   out=0;                               //驱动初始化0
}

/*void delay()                           //延时函数1
{
  uint  i, j;
  for(i = 0; i < 100; i++)
  for(j = 0; j < 500; j++);
}
*/
void readkey(void)                   //按键读取函数
{
  uchar  i, j;
  if(!key)
    {
     for(i = 0; i < 10; i++)
     for(j = 0; j < 120; j++);       //延时消抖
  if(!key)
    {
     while(!key);            //等待按键释放
     n++;
     n %= 2;                //n = 0~2
     }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0x01;                            //设置P1.0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ADC_RES=0;                             //清除以前的结果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开启ACD电源、设置转换速度420
    delayms(1);                            //上电延时
}

/*----------------------------
   获取ADC结果
-----------------------------*/
uchar zhADC(uchar ch)                                //zhADC(获取ADC结果)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启动转换
    _nop_();                                         //4个时钟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完成标志
    ADC_CONTR &=~ADC_FLAG;                           //Close ADC(关闭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
1ms延时子程序(12M晶振)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747;j>0;j--);
}
/*----------------------------
执行ADC转换结果子程序SR_高档 SRL_低档
-----------------------------*/
void SR()
{
      uchar M;
      M=0x22;                         //TEMP=55度

      if (zhADC(0)>=M)                //如果ADC_1通道检测值大于等于M
         out=1;                       //驱动输出1
    else
         out=0;                       //否则驱动输出0
}
/*低温控制*/
void SRL()
{
      uchar M;
      M=0x30;                         //TEMP=45度

      if (zhADC(0)>=M)                //如果ADC_1通道检测值大于等于M
        out=1;                        //驱动输出1
    else
        out=0;                        //否则驱动输出0
}
void main()      //主函数
{
  port_mode();                         //初始化IO口
  InitADC();                           //Init ADC sfr (初始化ADC SFR)

  while(1)
  {
  switch(n)      //开关选择
  {
  //case 0: ledL = 1;ledH = 1; readkey(); break;    //全熄灭

  case 0: ledL = 0;readkey(); SRL(); break;       //LEDL亮并执行低档控制45度

  case 1: ledH = 0;ledL = 1;readkey();SR(); break;              //LEDH亮并执行高档控制55度
  //case 3: ledL = 1;ledH = 1; readkey();
  }
  }
}

网友:
STC单片机的掉电模式了解一下,
按键接外部中断0,不仅可以用于唤醒单片机,还可以用于处理长按、短按的事件。
推荐自己写代码,这样可以学习一下单片机的掉电模式和状态机编程。

网友A:
加好了,不过没测试也没法测试。你自己理解和修改吧!

网友:
3楼很硬核啊

网友:
最简单的,再加个单片机,8条腿,2块钱,内置晶振。接个三极管配合继电器。你想怎么按怎么停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好了,不过没测试也没法测试。你自己理解和修改吧!

刚学C,汇编完全看不懂。不过还是感谢啊。

网友:
//将原来的主函数删了 换成下面的
//仅做思路参考 并没编译

bit onehour=0;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
        EA=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wait_on(){                        //等长按
        uchar n=0;
        while(1){
                if(!key){
                        if(++n>200)break;
                        delayms(10);
                }
                else n=0;
        }
}
void shoutdown(){                //关机
}
void SRLorSR(){
        static bit s,n=0;
        if(!key){
                if(s){s=0;
                        delayms(10);
                        if(!key)n=!n;
                }
        }
        else s=1;
        if(onehour){
                onehour=0;
                n=2;
        }
        switch(n){
                case 0:SRL();break;
                case 1:SR();break;
                case 2:{
                        shoutdown();
                        wait_on();
                        TR0=1;
                        n=0;
                        break;
                }
        }
}
void main(){      //主函数
        port_mode();                         //初始化IO口
        InitADC();                           //Init ADC sfr (初始化ADC SFR)
//*********************
        Timer0Init();
        wait_on();
        while(1)SRLorSR();
//*********************
}
void T0_ISR()  interrupt 1  {//10ms中断
        static uchar ms10=0;
        static uint s=0;
        if(++ms10>100){ms10=0;
                if(++s>3600){
                        s=0;
                        onthour=1;
                        TR0=0;
                }
        }
}

楼主: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函数运算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变量0-655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变量0-255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key_S 80                          //宏定义短按(约20ms)
#define key_L key_S*50                    //宏定义长按(约1s)
/*定义ADC参数*/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电源控制位)1000 0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宏定义ADC完成标志位)    0001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启动控制位)0000 1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宏定义420时钟)速度控制         0000 00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宏定义280时钟)速度控制         0001 000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宏定义140时钟)速度控制         0010 000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070 clocks (宏定义70时钟)速度控制          0011 0000
/*定义接口*/
sbit out=P1^1;                          //驱动端口定义
sbit key = P2^4;                        //定义KEY接口
sbit ledL = P4^2;                       //定义低档位接口
sbit ledH = P4^3;                       //定义高档位接口
void InitADC();                         //初始化ADC子程序声明
uchar zhADC(uchar ch);                  //ADC 转换子程序声明
void delayms(uint k);                   //1ms延时子程序声明
void SRH();                              //执行AD转换结果子程序声明H
void SRM();                              //执行AD转换结果子程序声明M
void SRL();                             //执行AD转换结果子程序声明L
uint Cnt250us=0,Cnt1s;                  //定时变量
bit  ON=0;                              //开关位变量
bit  HL=0;                              //高低温位变量
/*接口模式初始化*/
void port_mode()
{
        P1M1 = 0x01;               //P1.0高阻 P1.1强推挽:0000 0001 ADC输入高阻、继电器强上拉
        P1M0 = 0x02;               //P1.0高阻 P1.1强推挽:0000 0010 ADC输入高阻、继电器强上拉
        P2M0 = 0x00;               //P2 P4灯和按键端口模式, 准双向口0x00
        P2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out=0;                     //驱动初始化0
}

void readkey(void)                                        //按键读取函数
{
        static uint count=0;                                //计数变量
        if(!key)
        {
                count++;
                if(count==key_L)                       //长按
                        ON=~ON;                        //开关机选择
                if(count>key_L)                        //防止count溢出
                        count=key_L+1;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key_S && count<key_L)//短按
                {
                        if(ON==1)                        //开机状态有效
                          HL=~HL;                        //高低温选择
                }
                count=0;                                        //count清0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0x01;                            //设置P1.0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ADC_RES=0;                             //清除以前的结果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HH;       //开启ACD电源、设置转换速度420
    delayms(1);                            //上电延时
}
/*----------------------------
   获取ADC结果
-----------------------------*/
uchar zhADC(uchar ch)                                //zhADC(获取ADC结果)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HH|ch|ADC_START;    //启动转换
    _nop_();                                         //4个时钟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完成标志
    ADC_CONTR &=~ADC_FLAG;                           //Close ADC(关闭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
1ms延时子程序(12M晶振)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747;j>0;j--);
}
/*----------------------------
执行ADC转换结果子程序SRH_高档 SRM_中档 SRL_低档
-----------------------------*/
/*高档控制*/
void SRH()
{
        uchar M;
        M=0x22;                        //高
        if(zhADC(0)>=M)                //如果ADC_1通道检测值大于等于M
                out=1;                 //驱动输出1
        else
                out=0;                 //否则驱动输出0
}
/*中档控制*/
void SRM()
{
        uchar M;
        M=0x28;                        //中
        if(zhADC(0)>=M)                //如果ADC_1通道检测值大于等于M
                out=1;                 //驱动输出1
        else
                out=0;                 //否则驱动输出0
}

/*低档控制*/
void SRL()
{
        uchar M;
        M=0x30;                        //低
        if(zhADC(0)>=M)                //如果ADC_1通道检测值大于等于M
                out=1;                 //驱动输出1
        else
                out=0;                 //否则驱动输出0
}
void Timer0Init()                    //2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5;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主函数
{
        port_mode(); //初始化IO口
        InitADC();   //初始化ADC SFR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TF0==1)//查询周期250us
                {
                        TF0=0;
                        readkey();//读按键
                        if(ON==1)
                        {
                                Cnt250us++;
                                if(Cnt250us>=4000)
                                {
                                        Cnt250us=0;
                                        Cnt1s++;
                                        if(Cnt1s>=3600)
                                        {
                                                Cnt1s =0;
                                                ON=0;
                                                ledH = 1;
                                                ledL = 1;
                                                out  = 0;
                                        }
                                }
                                if(HL==1)
                                {
                                        ledH = 0;
                                        ledL = 1;
                                        SRH();
                                }
                                else
                                {
                                        ledH = 1;
                                        ledL = 0;
                                        SRL();
                                }
                        }
                        else
                        {
                                Cnt250us=0;
                                Cnt1s= 0;
                                ledH = 1;
                                ledL = 1;
                                out  = 0;
                        }
                }
        }
}

已通过验正,长按开关功能,短按实现高低选择功能,开机状态定时关机。供参考。

网友B:
有逻辑流程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逻辑流程图吗?

没有哦,实现原功能就是:开机运行后1小时自动关闭。一个按键,长按开启和关闭,短按切换三种工作模式。三种模式对应指示灯。功能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