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PHICOMM K2P折腾供电

楼主(2019-06-13):
在隔壁收了个k2p A2
拆开一看这什么垃圾供电.........
假固态,小电感.这货当初可是卖700的啊.............
于是决定换掉电感和电容

买回来的元件
全是松下电容,三个svpe系列的顶级固态,2个efk1系列的低esr电解,2个钽电容
尼玛贵死了,几元一个
电感还好,没电容那么贵

a2少了屏蔽罩,不爽ing..........

供电部分

看看这电感,超级微型.............
还有假固态电容,连低esr都不是.在这里(高频开关电源)是完全没用的东西

CPU旁边也有空焊盘

画圈的是要处理的地方

请出吃灰多年的庞然大物

没想到这货居然挂掉了
拆机在这里
好吧,只能跑去朋友的手机店那借他的风焊台来用了.........

在他那换了电感就回来了

然后用焊台换上电容
中间的那个电容由于大马蹄放不进去,刀头回温又不够,所以焊点难看也没办法了

这两个钽电容也是在朋友那搞的

最后发现这贴片超难弄,铜箔太大刀头老不溶锡,开高温马上又黑掉了
剩下2个小的电容实在是没法焊了,放弃.没有风焊台搞大铜箔的焊点简直就是自虐...................

网友:
赶紧刷上潘多拉固件玩玩

网友A:
这货还有700买的?不都是白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还有700买的?不都是白嫖的吗

白嫖归白嫖,人家定价是700的呢

网友B:
堆料就好了?

没有设备测试纹波,负载瞬态,随便换换就行的话,那厂家就不需要那么多测试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料就好了?

没有设备测试纹波,负载瞬态,随便换换就行的话,那厂家就不需要那么多测试设备了。

其他不说,就说那假固态电解,高esr,而且官方都不敢标100KHZ的esr(a1电源芯片是500KHZ的,a2版据说更高)
他在高频开关电源下几乎没有有效整流电流的作用
所以这个可有可无的电容意义在哪?拆掉也并不影响使用
用低esr电容换掉之后你告诉我波纹会更高?这逻辑表示无法理解

你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低esr电容在高频开关电源里面滤波要比高esr电容差再说吧

网友:
拆机件就行了~

网友:
正常的贴片电容在楼主那叫假固态

网友C:
一般路由器用上3到5年就差不多好换了, 你这样搞法想用10年啊

网友:
闲置一个K2P A1版本的,有要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不错,板子背面加发热板预热的话还是蛮容易用焊台加焊的

网友:
700元的东西花多少元换件。

网友D:
正常的贴片而已,非要说成假的,犹如熊猫说得不错,光靠堆料是在浪费人民币

网友:
我认为使用效果已经不错,没必要折腾,我2台A1用了2年多,稳定使用中,前2月我大哥说他家里用垃圾路由,靠后面卧房没信号,我说买台送他,在拼多多撸一台A2,用了几个月,一样很稳定。

网友:
这个挺稳定,我用的a1版本,用塑料袋封装起来放户外蹭网了,一年多了,嘎嘎的,刷的nano版本的老毛子固件,看样子你这是打算用个十年二十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贴片而已,非要说成假的,犹如熊猫说得不错,光靠堆料是在浪费人民币 ...

你是没见过假固态么?一些低端的pc主板/显卡这种电容多的是
你再告诉我,在开关电源上使用这种几乎没用的电源是为啥?仅仅是为了好看?

最后贴上原厂电容的官方参数

然后是松下的固态

看得懂就看,看不懂就别出来装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路由器用上3到5年就差不多好换了, 你这样搞法想用10年啊

折腾的理由无非就是为了让他使用更稳定,寿命只是附带的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的理由无非就是为了让他使用更稳定,寿命只是附带的而已

为了稳定把上盖拆了,这样散着更好。

网友:
都说固态电容好,有没有对比评测啊?不是很懂。我也在拼夕夕上撸了一个A2版的,120多,刷的官改版固件,一直用的很好,还没死机过,主要接了个硬盘录像机,数据量蛮大的,其他就几台手机。

网友:
原机其实就只是普普通通的电解贴片电容,这东西样子确实像固态电容,有的高端声卡也用这种电容,被发烧友骂死了(固态电容不适合音频播放类的产品)毕竟原厂是为了节约成本用了这个,参数那些都是踩着线过,合格了就好,自己换成真固态电容还是有好处的,先不说性能,最起码比以前的要耐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