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仪高UA9233E改造数据传输等功能

楼主(2019-06-14):
毛子网站找到一篇改造贴,可改数据传输等功能,型号MSTERK MK11,起初以为是国内MESTEK的马甲,结果根据PCB上的型号才发现是优仪高的UA9233E,坛友aping365有拆机贴(特价时43包邮),PCB上也是丝印9233D

大电流居然没有保险,小电流有个黄色的自恢复保险

毛子发布的引脚定义,坛友aping365认为UA9233E的芯片是杭州晶华SD7501(软封SD7890)

按引脚添加REL键后,长按2秒,屏幕左下角显示P字符,就可以开启数据传输功能,红外参考接线图如下:

万用表部分:tx接Signal In,D1是红外发射管,vcc接万用表
电脑端:D2是红外接收管,Rx接到串口转usb适配器上,vcc接适配器。

软件使用PeakTech的DMM Tool,型号选择3415即可

更新蓝牙方式传输参考电路图,使用hc05等蓝牙模块传输数据,4093芯片实现节能控制,长按rel开启数据传输时打开蓝牙,再次长按rel关闭数据传输及蓝牙

next

网友A:
好厉害的样子啊,请问可以做个安捷伦的数据电缆吗?有一块安捷伦婊子,但是数据线居然好几百,可以买个低端福禄克万用表,

网友B:
“老站有坛友”。。。提一下我的名字就这么难吗?楼主所提到老站9233e的帖子都是我发的,包括深度拆解分析和所用芯片判定,详情请移步:《所谓性价比极品万用表~优仪高UA9233E自动挡万用表深度拆解分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810 《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知道了所谓43元的优仪高UA9233E使用的芯片型号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56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站有坛友”。。。提一下我的名字就这么难吗?楼主所提到老站9233e的帖子都是我发的,包括深度拆解分析 ...

失误,已修改。当时只顾着看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的样子啊,请问可以做个安捷伦的数据电缆吗?有一块安捷伦婊子,但是数据线居然好几百,可以买个低端 ...

什么型号的数据电缆?

网友A:
安捷伦通讯电缆只有一种,通用的,淘宝可以直接看到U1173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通讯电缆只有一种,通用的,淘宝可以直接看到U1173B

网上搜到的U1173B的pcb图,用了一个PL2303TA芯片将红外串口转到USB。和其它表usb数据线原理一样,比如ut61e,坛里不少改usb线的你可以搜搜电路图。
另可参考dtm0660手册的红外串口收发电路,下图虚线框部分

网友A:
好难啊,我还是老实买个蓝牙模块算了,谢谢你的图纸,我找了好久都没看到

网友C:
DMM Tool的下载地址终于找到了……在官网的帮助文件里有:
https://www.peaktech.de/productd ... ool-basic.1034.html

另外问一下4093板上标的“J1-2”是连到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M Tool的下载地址终于找到了……在官网的帮助文件里有:
https://www.peaktech.de/productd ... ool-basi ...

J1-2连万用表tx输出和4093的输入(1、2、5脚,原理图中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难啊,我还是老实买个蓝牙模块算了,谢谢你的图纸,我找了好久都没看到 ...

7楼电路中复杂的主要是串口,自己diy的话,一对红外收发管,两个电阻,再加个usb-ttl适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做个蓝牙传输的,优利德的可以代替安捷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的样子啊,请问可以做个安捷伦的数据电缆吗?有一块安捷伦婊子,但是数据线居然好几百,可以买个低端 ...

我做过,两个红外二极管加电阻就能通信成功,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两个红外二极管加电阻就能通信成功,不妨试试

教教我,你有微信吗?我加你

网友(2019-08-23):
我买了好几个 这么神奇啊 可以这么玩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C:
DMM Tool的下载地址终于找到了……在官网的帮助文件里有:
https://www.peaktech.de/productd ... ool-basi ...

看来大家做的都一样 PEAKTECH的  也是一样的

网友(2022-03-06):
很多都可以加232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