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胜充电器 求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9-06-14):
电源]支持尼康D80单反电池的品胜充电器,顺便改成给充8.4V电动起子充电
有知道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
索尼数码摄像机电池的品胜充电器
红圈里的三极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数码摄像机电池的品胜充电器
红圈里的三极是什么型号

通过分析电路走线可以得知是NPN三极管。一般来说用常见普通NPN贴片管代替就行。麻烦的是R26烧掉了而且不知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