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马达牵引器

楼主(2019-06-14):
松下洗衣机不排水,甩干时只有波轮在转,桶身不动,维修人员说马达牵引器坏了,需要更换,收费200元,拆下来的牵引器拆开,大家看看还能修复吗

网友:
既然都拆了何不买一个自己换

网友:
去马云家买一个,自己换,十几元钱。这个东西就是拆开了,也不一定能修复,我曾经拆开过一个,里面一个同步电机,一个电磁铁,其他是齿轮什么的,电磁铁线圈断线,没法重绕,放弃维修,换一个新的OK。

网友:
我老丈人家的洗衣机也是这样,在马云家买一个相同型号的十几块钱 运费还干掉七块 小三十块。按上就能用

网友:
这个里面还挺复杂。 一直以为这里头就是个电磁铁呢。

网友A:
这玩意是离合器的一部分吗?

楼主:
好坏怎么测试?里面电机  电磁铁怎么玩?

网友:
这个好像只是负责脱水筏口的开关喔

网友:
一般电机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避免被坑。谢谢分享!

网友B:
只要各个齿轮没有碎裂掉齿就能修复;通电试一下里面的电机能转否,若线圈断可以重绕,我就用电度表的电压圈绕了一个电机~同步永磁电机只要骨架没坏很容易绕的,还有一次永磁体对电机轴松动,点一些502后也继续使用。
当然买个新的换上也更简单,售后维修虽然要价没谱,但维修的质量更没谱,只能做无奈时选择。

楼主:
直接接220v交流电就行吗?

网友:
排水牵引电机还是比较容易修的,实在修不好淘宝上买来换一个也是非常便宜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各个齿轮没有碎裂掉齿就能修复;通电试一下里面的电机能转否,若线圈断可以重绕,我就用电度表的电压圈 ...

这个可以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各个齿轮没有碎裂掉齿就能修复;通电试一下里面的电机能转否,若线圈断可以重绕,我就用电度表的电压圈 ...

磁体松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9-12-18):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离合器的一部分吗?

是, 波轮洗衣机,甩干状态就是防水阀和甩干离合器同时动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各个齿轮没有碎裂掉齿就能修复;通电试一下里面的电机能转否,若线圈断可以重绕,我就用电度表的电压圈 ...

我的海尔小神童一开就排水,存不住水,发现排水牵引器的钢丝绳出不来,敲敲能出来。拆下来通电牵引绳能收回也能很轻松的拽出来。拆开没发现齿轮坏的。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
也是松下,脱水后波轮抱着内筒了,放水同时排水。准备换个牵引器试试,不知道这个螺丝是几个mm的套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