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打不着火了,折腾一下故障更大

楼主(2019-06-14):
端午回家,突然发现老燃气热水器挂了,只啪啪啪响,打不着火了
紧急处置一下

抠起水阀微动开关的压片,点火正常
但没听见电磁阀吸合

怀疑电磁阀问题

测下电阻先

红-黑是启动绕组,电阻5欧,正常

黄-黑是维持绕组,417欧,也没问题

那就直接通电看能不能吸合

给红-黑通3V电,有吸合声

那就只能是点火器问题了

靠墙近,真难拆呀

拆掉螺丝还有线绕在后面

是过温开关

拆掉它、电池线和接地

终于拿下来了

铭牌

原来的2楼一直没审核完,不知道有什么敏感词,开新楼再试试
请移步15楼

网友A:
看来年代挺久远了

网友:
竟然有人比我还要早到。

网友:
看图好像铝水箱的,用个五六年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强势插断,插断

网友:
现在也用这种,地标东莞,去年出了一个政策强制拆除不准用(因为用这个死了几个人),品牌万和用了也有很长历史了中间也修了下换也开关微动开关等,还改了用锂电供电,有时也常出现打不了火的情况,原因是刚开始用新装的煤气时由于压力大经常是先用一下灶具再去用热水器就正常点火。像类似原因也查一下点火时输出给电磁阀电压是否有输出,如果没有可能是点火器的问题。老式的也该换了,刚月初也买了一台12升强排也是万和刚好做活动699,买回来还没时间装。

网友:
被題目吸引進來了

网友:
这种老式的,好像你直接动电磁阀不行,水汽联动阀不启动还是没气的。

以前我经常扒拉这个微动,只打火不出气。

你试试水汽联动阀的动作情况。

网友:
楼下继续??变太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下继续????

唉!二楼被审核,不知道啥时放出来

网友:
元首还未继续?  我就是想看维修的结果。

网友:
我发现百威的点火器无处不在啊,我拆换的几个燃气热水器和燃气灶的点火器大部分都是百威的。

网友:
楼下咋回事?

楼主:
原来的2楼一直没审核完,不知道有什么敏感词,开新楼再试试
只能少说一点话了

软胶,估计是聚氨酯

表面有水珠或是油珠

侧面看

双点火,就是高压包次级线圈两端都接点火针,次级匝数估计比单点火的多(火花间隙大了)

右侧是接感应针的

芯片不是常见的比较器,没查到

看型号倒是有点像PIC单片机

左边升压DC-DC,右下角是电磁阀驱动

用的8550,抠胶测试OK

另一颗是驱动保持绕组的8550,也OK

驱动电路是这样的

未见明显异常,用3V通电测试发现点不了火

真是悲剧,没怎么折腾就这样挂硬了

等空了再抠胶检查吧

网友:
有年头的话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正好,我家的燃气热水器这几天坏了,,欢迎楼主继续发帖子,看看怎么修好,已关注,

网友:
调高驱动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年代挺久远了

嗯嗯,应该有10年了吧

网友:
点火器煤气灶上拆过一个不知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