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gamemax ITX 小机箱电源拆解

楼主(2019-06-14):
ITX机箱用的特制电源,体积小,标称200W,实际应该峰值200W,弄个核显平台,笔记本硬盘,还是绰绰有余的。

风扇很小

EMI电路很完整

看上去和60W的笔记本电源差不多啊

3843控制芯片

VP22A待机电路

GR8138PG监控

网友A(2019-11-22):
想问一下楼主,风扇的接口是什么  型号从图上看是4010的,我也是同款电源,风扇声音太大 打算换一个,看到楼主的帖子特地注册来询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风扇的接口是什么  型号从图上看是4010的,我也是同款电源,风扇声音太大 打算换一个,看到 ...

看图就是2线接口啊,,红线正极 黑线负极
可以测量一下,找个规格为4015 12V 0.08A左右的日本牌子风扇(NMB,NIDEC),接口让店主照着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