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整流桥补好大电解更换后!各电压正常!唯独-24v电压只有3.3v请教大神维修思路

楼主(2019-06-14):
华录蓝光播放机

网友:
电源看是简单,维修也比较麻烦。

网友A:
有些板子待机时只有5v待机电压  开机后其他电压才有

网友:
那就怀疑24V这路的整流管,滤波电容了

网友B:
跑一下线路看。具体涉及到那些元件。保护(稳压管)二极管正常否?那个ZD2是否是接在24V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线路看。具体涉及到那些元件。保护(稳压管)二极管正常否?那个ZD2是否是接在24V上的? ...

稳压二极管正常!负压只到一个pno贴片三极管c端!e极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待机时只有5v待机电压  开机后其他电压才有

正常开机各电压都没有问题!唯独灯丝电压负压24伏特居然是正压3.3v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线路看。具体涉及到那些元件。保护(稳压管)二极管正常否?那个ZD2是否是接在24V上的? ...

负压24伏特只到Q10集电极!发射极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线路看。具体涉及到那些元件。保护(稳压管)二极管正常否?那个ZD2是否是接在24V上的? ...

zd2确实是到-24v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线路看。具体涉及到那些元件。保护(稳压管)二极管正常否?那个ZD2是否是接在24V上的? ...

负24伏特在集电极!基极通过电阻到地!不通也是没有问题的呀!脑子里全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24伏特在集电极!基极通过电阻到地!不通也是没有问题的呀!脑子里全是❓❓❓❓❓❓❓❓❓❓❓❓❓❓❓ ...

还是同样的情况下!负24v居然又自己有了???神奇,是在玩我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