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这个MINI PCIE接口支持啥硬件

楼主(2019-06-14):
发现华硕品牌机的主板上有个MINI PCIE接口不知道是支持无线wifi蓝牙模块还是固态硬盘而且距离显卡比较近安装不了比较长的固态硬盘。

网友A:
无线网卡 紫薯布丁

网友B:
估计是给无线网卡留的,不过应该其他也能用,只不过要小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 紫薯布丁

我还以为可以安装固态硬盘估计应该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给无线网卡留的,不过应该其他也能用,只不过要小卡

就算支持固态硬盘貌似也安装不下而且网上也找不到这种接口的延长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支持固态硬盘貌似也安装不下而且网上也找不到这种接口的延长线。

延长线当然有啦,不过不是所有的PCI-E都能装MSATA的

网友:
MINI PCIE接口支持无线wifi蓝牙模块

网友:
这个是专门给网卡、声卡预留的 用的就是笔记本那种(注意尺寸规格 另外注意mSATA接口和MINI PCI-E物理接口一致但并不通用别买错了)

网友(2020-11-09):
网上有转接卡 好可以接多口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