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 二级能效1P 变频冷暖 网络版空调拆解

楼主(2019-06-14):
外壳是金属的,油漆的确比海尔格力要差一些

铭牌,实际上最大功率是达不到的,变频空调合资1P用的是国内牌子1.5P的压缩机。。。不过我这个房间小,够用了

内部简单,主控板有个塑料防水盒。
散热器为单层满面积带亲水的散热器。

贴着故障指示灯的代码

内部电路板为单面贴片,另一面波峰焊的工艺,有做防水。
电路板预留了电子膨胀阀和直流风扇的电路,我这个机型并没有这个功能。。。

用料还行,电机线有磁环,防辐射,电源线有共模线圈,防止辐射
大功率器件有散热片

外机用的成本低的蓝色亲水工艺,很成熟。

交流外风机,实惠。。。耐用!

风扇为三扇叶,泛蓝色透明的,看上去塑料回收料比例不高。
扇叶用回收料,黑的那种,断了太多了,各大厂家都不敢用了。
也没有像某些厂家激进的用双扇叶的风扇来省成本。

带有工频电抗器(方形的),说明机器PFC和电磁干扰是有保证的,部分厂家省略了电抗器,用了相对成本低的高频电感。。。

带橡胶夹层的隔音棉,这就是回收旧衣服做的黑心棉。。。室内机没这玩意。室外机安装在通风的室外,没什么大健康隐患。各个厂家大体都是这个材料,个别厂家会省去中间的橡胶夹层,容易吸水变软。

管路是铜的,不是铁镀铜。(这个机子没有膨胀罐,那个罐子一般厂家都是铁的)
压缩机排气口有温度探头进行保护。

美的东芝的压缩机,功率比较小的。

后面看了,这个机器用毛细管的。貌似也没有单向阀,制热的时候靠调节压缩机功率控制工况,没有电子膨胀阀,最低功率是做不到很低的,温度到了是会常常停机的。
变频也只有大约四挡,停机,450W左右,700W左右,满功率。。实际用比定频是舒服不少的。

实测夏天完全没问题,冬天制热效果还是可以的。室内外噪音几乎没有。
整体比其他主流牌子二级能效机子,配置差不太多,比合资的料要省。。。
但是在辐射,安全性上是没什么简配的。保护装置,防辐射磁环,线圈什么都是安装到位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国内比这个机器好的,有不少,比这个差的,也有的。。奥克斯也有贵的,带电子膨胀阀的机型。。。

看看合资三级能效机器的用料,比国内二级的还豪华,就知道国内牌子虚标应该挺普遍的。。。
定频机子真的用料各方面都比变频的差不少。。。虚标更严重些。。。
国内牌子有些一级能效比合资二级三级都稍稍费电。。。
80%提升到90%很容易。
95提升到96%可能比登天都难。

国内产业升级,什么东西涨价提高溢价是必然的,薄利多销后续很难走下去的。。。这个机器当年购入价格2300左右,安装没加费用, 现在1800的变频机器想想都不知是什么些用料。。。

网友:
稍贵一点的都不会太掺假,只有低端机虚标是最严重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底层人士用便宜货,高端人士用高端货,底层人士大多了,有些可能都用不了

网友A:
奥克斯做工也不错,这个价格多少

网友:
二级能效我看费劲,单管散热片加毛细管的空调能做到二级能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克斯做工也不错,这个价格多少

当年2400。。。内外机连接是铜管。。。

网友:
奥克斯新闻这么火 你们都不看新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直流电机吗?是不是个交流电机加了个变频器?二级能效我看费劲,单管散热片加变频器的空调能做到二级能 ...

只有压缩机是直流的,其他都是传统的。。。

单管散热器能不能做到二级这个我不太清楚,我这个最高输入功率大约就1100W。能效只是看效率,在这个制冷量的情况下单排应该够了。有些机子最大输入功率真的有1500W的,估计一排就不够了。。。

定频机都能做到二级能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压缩机是直流的,其他都是传统的。。。

单管散热器能不能做到二级这个我不太清楚,我这个最高输入功 ...

那是老能效标准时候吧?现在定频机哪有二级能效的

网友C:
感谢分享,稍贵一点的都不会太掺假,只有低端机虚标是最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老能效标准时候吧?现在定频机哪有二级能效的

网友D:
AUX名不虚传,什么年代了变频机还用毛细管。好的用电子膨胀阀,差点用热力膨胀阀,这用毛细管是有复古情怀么?只能呵呵了

网友E:
变频还用毛细管节流的,一律视为偷工减料

而且空调这个东西,你没看最重要的蒸发器冷凝器的做工,胀管防腐亲水,看冬天翅片挂不挂霜就能看出来,差的就只顺着管子结霜,翅片不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AUX名不虚传,什么年代了变频机还用毛细管。好的用电子膨胀阀,差点用热力膨胀阀,这用毛细管是有复古情怀 ...

网页上没写电子膨胀阀的,几乎都是毛细管。。。价位不一样,没办法的。。。美的和别的牌子也有的。。。我这个当时图便宜买的。。。

电子膨胀阀也是个故障点啊,国内做的容易卡死。。。现在有些高楼,换膨胀阀成本那是相当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频还用毛细管节流的,一律视为偷工减料

而且空调这个东西,你没看最重要的蒸发器冷凝器的做工,胀管防腐 ...

没想到发展的真快,已经跟零几年的百科全书原理变了。下一步咱们那的稀土元素比较多,利用一些特殊材料磁化发热特性,应该可以开发磁制冷冰箱和空调等。

网友:
AUX低端的价格加上500-1000  的美的 格力做工也好不到哪去

其实看看卖家电二手,这些年AUX已经稳坐二手空调第三名了啊,格力、美的下面就是aux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是格力的吗?

网友:
1、题主在短时间内发了两篇不同型号的AUX空调拆解。
2、大家谈起能效问题,题主回答都是模糊过去。

我这么做侦探董大妈也不给我钱,我就问一句,题主你真的是被收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稍贵一点的都不会太掺假,只有低端机虚标是最严重的。

赞成。。。记住,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