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开不机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9-06-14):
找朋友维修过一次,换了个键盘,重装过系统,但是过两天还是开不了机;我自己有过猜测原因,是被蟑螂啃坏了电路板,因为长看到小蟑螂在电脑上爬来爬去,有时候很多,请问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不会是联想吧

我家一个联想笔记本也是换过键盘没几天就嗝屁了   没有抢救的价值

网友:
老笔记本没有维修价值了,当零件卖了呗,,,三代内存酷睿CPU还是值几块钱的

网友:
有没有价值要看配置,如果太老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什么配置,不要我拿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