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家庭维修实操必备工具——安泰信ST60焊台简评

楼主(2019-06-14):
前言:小时候经常会对各种机械或者电子产品进行拆装分解,那时候的天真对于各种机械和电子原理都有着巨大的好奇心,如果说做机械需要各种钳子和螺丝刀作为辅助的话,那么学习电子就必须得电烙铁的辅助。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而言,在家里面多多少少也换过八九款不同品牌的电烙铁产品,从最初几块钱的电烙铁到几百块的焊台产品,无疑也算是一种质飞跃,自然,对于大多数的人群而言,一款简易的电烙铁已经足够,如果对温控和各种性能要求高一点的,入手个焊台应该算是个不错的选择。
产品的开箱:
这次拿到了一款安泰信的焊台产品,最初收到的时候还是吃惊了一下,感觉和在淘宝买到的杂牌不太一样,产品有自主的包装设计,且非常严实和厚重,比起家用电磁炉的包装都要大的多。产品采用了牛皮纸质的盒子包装设计,正面印刷有产品的logo,侧面则贴有产品的型号。
开箱后最先看到的是产品的说明书,底部是产品的各种组件,四周均采用非常厚实的珍珠棉做保护,各种组件间均有自己特定的放置槽设计,而且组件的外面还包裹有一层密封的塑料袋做封装,能从根本上做到与外界的彻底隔绝和保护。
整盒产品主要有安泰信焊台、高温清洁海绵、说明书、烙铁架、电源线、合格证和手柄。
产品的外观以及细节:
产品说明书在内容方面书写非常详实,各种对应功能操作都能精确描述,并配有图示进行对应说明,非常容易看懂。
配套使用的还有一块高温海绵,为常见的米黄色,厚度适中,整体比较柔软。
这款安泰信的焊台型号为ST-60,总使用功率最大可达60w左右,而官方中同一款式焊台还有其他不同的功率产品。
烙铁座、手柄和主机间采用了分离式设计,可让产品的摆放更简便,也更节省空间。

在主机的内部内置有大规格的铜芯变压器,使用更安全且防静电,与使用开关电源的白光T12相比,它的整体个头比较大,而且略重,非常不便于携带,比较适合在固定场所使用。
作为一款大功率的发热产品使用,产品在外壳选材上选择了耐热防高温的硬质塑料制成,非常厚实,外表面为磨砂手感,相比较那些金属壳体的产品而言,虽然避免了漏电带来的风险,但是在散热方面可能并不如意。好在产品的两侧面均设计有了比较宽的散热孔,长时间使用也不易聚集较大的热量。
在功能上,它不仅支持温度补偿、温度校准和温度锁定功能,同时它也支持自定义休眠功能、温度预设预存功能、自动关机和讯响功能,可根据所需使用温度,自行在200到400度的温度区间调节使用,理论误差温度在±2度左右,基本温控精度较高。
在正面,产品的顶端位置设计有一块背光显示的液晶显示屏,具有较大的可视角度,它的下面为三颗温度预设物理按键,而左下角处为焊台手柄的插孔,下端靠中间部分为产品的电源开关键,最右端的为两颗蓝色的上下选择键。
主机的背部主要为产品的电源线接口,插口下端是保险丝放置口,轻轻一撬就能拉出,旁边粘贴有产品的物理性能标签以及防伪标签,
底部为四颗黑色的软性橡胶垫,无散热孔设计。
电焊手柄的连线非常粗且柔软,握把处由黑色的橡胶材质制成,并有防拉扯设计,实测线长为115厘米,类肤式的手感比较容易持握,长时间使用也不会出现手滑的情况发生。
手柄链接线端的接口为5pin的S端口,上面还有防呆口设计,可在主机对应位置准确插入。
手柄前端为加热端,配套的烙铁头为大众的900M系列的尖嘴型,端尖还附着有焊锡的保护层,并套有透明的软质硅胶软管做保护。它内置有60W的两芯陶瓷发热芯,在使用的时候可提供更快的温升速度,使用寿命较长。
而且手柄还内置有震动传感器,可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情况下,机子根据判断会自动进入待机功能,大大减少产品的使用功率,并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待机后,稍微震动或者握起手柄的时候,产品就会自动启动,使用操作更人性化。
电源线非常厚实,略微柔软,采用的是3*0.75平米的线材制成,线长实测为145厘米,并具有3C标志。
烙铁架整体采用铝合金型材制成,表面比较平整光亮,材质轻质厚实,在手柄放置孔处还设计有少量的散热孔,相比较铸铁类的架子而已,它更耐腐蚀和具有超长的使用寿命。
而底部可见有一块白色的金属,通过螺丝紧固与底座组合在一起,不过底部四角处均设计有脚垫放置孔,不知道为啥没有装脚垫。
产品的功能和使用:
焊台接通电源后,会首先显示产品的版本号。
3秒后接着显示产品所设置的使用温度,并在数值旁边以“SET”显示,一般出厂默认为300度左右。
如需对所需温度进行调整设置,则在控制面板右端的蓝色上下键中直接调整即可。
其他比较复杂的设置,则需要先行进入产品的菜单界面,需同时按下右端两颗蓝色上下键3秒,才可调用出设置菜单界面,然后通过上下键自行切换到所需的功能进行设置。目前按照具体的使用情况,发现厂家总共提供了三页不同功能的设置菜单界面,功能较多就挑几个讲讲。
类似比较重要的温度矫正功能,在菜单第一界面中,按下预存温度1键,此时的CAL数值便会自动闪烁,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上下键进行校准调节。
产品支持微调功能设置,只需在在菜单第二界面中,按下预存温度2键即可进入,目前显示OFF是处于关着的状态,如果调成ON状态,则在添加温度的时候是以5度大小进行调节的,设置好后,记得按下预存温度2键保存。
比较实用的还有自动待机功能的时间调整,在菜单界面第二页直接按下预存温度1键即可进入调节,时间单位为分钟,可调节的时间段从1分钟到120分钟之间,通过右端的上下键自行选择,之后只需记得点击预存温度1键才能保持所设置的时间,例如下图中,我设置的就是3分钟后自行休眠。
设置使用温度为330度,在30度的室温下,从开机到显示屏温度停止,总计耗时28秒,和白光T12相比,T12焊台从开机到温度恒定耗时才6秒,安泰信这点升温过程确实较慢,而在测试安泰信焊台在升温过程中,测试得到产品的耗电功率大约为62W左右,基本符合产品的宣传。
为考究产品出厂时候温度的准确性,所以没有做过任何的校准操作,直接设置安泰信焊台温度为200度,在其稳定2分钟后,采用双通道UT320D数字温度仪进行测试,发现产品的最大温度为182.9度,与产品的设置温度有所偏差。
而设置230度,在稳定2分钟后,测试其温度为225.4度,似乎温度高了,反而控制会有所精准。
设置为250度的时候,在稳定运行2分钟后,测试得到242.5度,看来机子出厂后,如果需要准确点,还是需要进行校准一下的。
对比白光T12焊台(未做过校准),将其设置为200度的时候,稳定2分钟后进行温度测试,得到实际温度为214.5度。
而设置为230度的时候,产品的实际温度为231.1度,在精度上似乎白光更准,不过白光T12 的温度一直偏高,而温度测试仪的测试温度最高为260度,所以没有选择测试250度的情况。
将安泰信焊台设置为330度,将其置于普通电路板的焊接中使用,测试发现,这样的温度对于附带大块金属的地方直接融化焊锡还是有点难度的,不过速度可以接受,要快可以调高温度,不过这温度已经足够。
产品的拆解:
焊台外壳的安装螺丝并没有设计在脚垫底部,所以拆开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的。
电源部分的变压器非常厚重,质感上看非常不错。
抽头部分可以清晰看到内部的线圈材质情况,铜的无疑。
侧面贴有产品的物理性能标签,由此可知,产品型号为ST-60D,可支持在230V的环境中使用,其中的黑黄线可输出26V2A的使用功率,而黑蓝线则输出12V2A的使用功率。
电路板的背部非常干净,在后面那里看到类似支持刷机的接口,而从变压器接过来的线基本都采用一个90度弯角插簧进行连接,每个插簧上都有个透明的PVC保护套。
将全部的线材拔除,看起来干净多了。
不过试着拆了一下,发现手柄的S端子输出口参与了电路板的加固设计,它是直接由壳子外面放置进来焊死的,所以要拆电路板还需要先拆下这款接口,有点反人类设计,不过想想那些喜欢在拔插的时候都大力出奇的家伙,似乎这种设计又情有可原。
卸下S端子,终于拆下电路板了。
这是78M05稳压器。
MOC3023 光耦。

蜂鸣器。
按键开关。
双向可控硅 BTA12-600C。

显示器是通过两颗六棱柱安装加固的,看情况下面还有东西。
通过堆焊终于拆下显示器,这些拆卸下来的显示器模块。
焊台的STM8S单片机。
OPO7C运放。
主机拆解完了,现在来拆手柄,手柄前端加热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螺丝帽设计,所以很容易就拆出来了。
前面是通用型T900尖嘴焊头,更换的话应该比较容易。
拆的时候,接地弹簧不小心掉出来了,不过还好没啥问题,整个部件就是这样。
前端就是厂家宣传的60W两芯陶瓷发热芯。
线路板上比较干净,其中的一端可见有一个震动开关设计, 在机子休眠的情况下,轻轻摇晃就可启动主机加热。
而后面的电线是用一块金属片扎紧的,整体比较牢固。
总结:
优点:产品使用安全,回温速度快,设置的温度较为恒定略准,具有人性化的待机功能和温度调节功能,可操作性较强。
缺点:出厂温度略准,在高要求的条件下,仍需自行校准,开机升温速度略慢,体积大不便于携带。

网友:
后面的图挂了

楼主:
保存过程怎么也需要审核

楼主:
吃饭,晚上再更新

网友:
焊台外观漂亮 ,看做工也不错 ,很是欣赏 ,求试用

网友:
不错不错,很可以了

网友A:
优秀帖子值得推荐。

网友:
很好帖子值得推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秀帖子值得推荐。

非常感谢的你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