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万家乐强排燃气热水器

楼主(2019-06-14):
父亲的万家乐燃气热水器忽然不打火了。以前多次维修过自家的万和强排热水器,比较了解原理和结构,判断是水膜片老化漏水了。十几年前的万家乐热水器做工很好,水气联动阀是铸铜材质的,我家万和是铸铝的。万家乐的水气联动阀跟火排是连在一起的,拆下来不费劲。顺序是先拆外壳,依次拆开进水管、进气管,拆下放水堵,拧开水气联动阀出水口,放净存水,拔下电磁阀插头和另一个小插头,拆下接地线和点火针、感应针,最后拧下后面板上的四个螺丝,水气联动阀和火排就能整个拿出来。再拧下四个螺丝换上水膜片,原样装上就好了。万和热水器、万家乐热水器的水膜片都是直径54毫米、单耳,耳宽9毫米,只要这个尺寸都通用。忙着维修就没拍照片。

网友A:
你这样维修我看着都累,肯定有捷近……

网友B:
燃气热水器不打火,多数微动开关坏,换模稍微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气热水器不打火,多数微动开关坏,换模稍微麻烦些

微动开关很容易检测好坏,用手指拨动一下就能看出来。我这个确实是水膜片漏了,拆开更换并不难,20分钟就换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维修我看着都累,肯定有捷近……

拆开外壳拧4个螺丝,拆水气联动阀拧4个螺丝,拆地线拧1个小螺丝,再拔下两个接口,20分钟的事。

网友(2019-07-27):
我也在联系怎么拆解热水器呢。我家是林内的

网友(2019-11-23):
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这个没经验,东东好象很难拆的!

网友:
好像很多螺丝,比较拆的多

网友:
前锋直排热水器,关了水也有火干烧,检查是我的微动处于接通状态,检查是否顶针顶住,结果顶针机构没问题,能根据水的开关而动作,大力按了几下微动,象鼠标双击那样,然后喷了点除锈液进按键缝隙里,多次按动,装回去就正常用了,但观察到有水盘接口处有滴水的情况,没管反正不大。不知道这个滴水修起来麻烦不,感觉要拆那个铜的水盘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