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Alcor Micro(安国)求助

楼主(2019-06-14):
山寨的优盘,用360优盘检测开不出来是扩容的盘。
拆开发现是用的6989sncl-gtd,用ALCOR_U2_MP_v17.10.30.00可以识别并量产,但是容量直接掉到16gb.
修改flash想恢复到32gb原来容量,但是没有成功。总是提示flash出错。
大神看看,是不是扩容的。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你这颗粒就是16G的。很多扩容的优盘可以骗过360和mydisktest,测是不是扩容用urwtest。

楼主:
问题是flash颗粒标注的是32g。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网友:
额!这的确是32G的闪存,但是看颜色感觉应该是苹果盘,就是苹果手机里面那一块.好像要找专有工具量产的.

楼主:
有什么工具量产吗?

网友:
这工具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外传,我是没办法.

网友:
为什么要指定 自动识别不行吗? 还有你既然指定了型号就要设置芯片数量就不报这个错误了

网友A:
我有这个量产软件, 留下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量产软件, 留下邮箱

感谢朋友的热心帮助。我的邮箱是oggcv@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