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喷雾器的锂电,用18650动力电池好还是原装的那种好。

楼主(2019-06-14):
原装的是这种。

12v12a要110元,用18650电池来组如何?哪种更好。

普通的动力电池需要3节组12v然后并联几组才能达到12a?

网友:
连容量单位都会搞错的卖家,你觉得靠谱吗?

网友:
那个重量轻用那个,持续电流不大的,普通的电池就够了。,

网友:
12V?8AH?真的会是锂电,表示怀疑

网友A:
楼主收到货后拆开,发现里面是6个回收的18650。

网友:
这价格  干嘛不买几个18650  我自己用的喷雾器就是这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到货后拆开,发现里面是6个回收的18650。

没买,只是猜想它的东西,还是我自己组装的安逸,就是防水不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只是猜想它的东西,还是我自己组装的安逸,就是防水不好做。

我用的淘宝上那种塑料防水盒,孔我用的是硅胶垫加密封胶堵的(都是我玩鱼缸剩下的东西)。

网友:
电动喷雾器的泵估计不大吧,要是电池容量达到10AH,用容量型或半动力型18650就可以,相对于动力18650容量高些费用低些,比如用松下3500,三串三并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