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石英钟的温度显示不太准,调不了?

楼主(2019-06-14):
石英钟带液晶显示温度湿度,发现显示的温度比温度计测的要高1度,但是温度控制部分只有一个按键只能转换摄氏和华氏,没法调。
这个是不是和石英钟内置的温度传感器有关,出厂就这样调不了的

网友A:
在温度探头上串联电阻即可,大约200欧左右,可以精确到0.1度

网友B:
如何确定是它高或者低呢?难道你手里还有国际温度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何确定是它高或者低呢?难道你手里还有国际温度原器

正解,温度计也不一定就准确,除非是经过专业机构校准过的。差个1、2度都无所谓了。

网友:
这个温度相差1-2度无所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温度计也不一定就准确,除非是经过专业机构校准过的。差个1、2度都无所谓了。 ...

我那万年历上显示30°的时候, 贴在门框铝合金上的小湿度计的温度计部分显示28,一年到头无论冬夏,始终差2°,今天上午修电磁炉的那爷俩还问我怎么差2°呢,我说是贴在铝合金上有散热。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温度探头上串联电阻即可,大约200欧左右,可以精确到0.1度

没这个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确定是它高或者低呢?难道你手里还有国际温度原器

还有一个壁挂炉温控器,也显示温度,它和红色液体温度计显示的一样,所以我才觉得石英钟的温度显示有高1度的误差,可能是强迫症,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壁挂炉温控器,也显示温度,它和红色液体温度计显示的一样,所以我才觉得石英钟的温度显示有高1 ...

那是碰巧了,因为温度计最早标定是冰水混合物算0,开水算100,但是,各地情况不同,海拔不同,(万幸你没买到青藏疆造的,否则,估计只能测体温了)有两头了,中间100等分,每个格子算1°c。各地虽然可以遵从这个标准,但是不可能做起来完全相同,一般要求不高的,上下差一度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别强求了,我那差2度我都自己拿铝合金散热说服自己了,哈哈哈,看看这边30度,那边28度,多少能凉快点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