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焊的板子,很多松香助焊剂,怎么清除?

楼主(2019-06-14):
自己焊的板子,很多松香助焊剂,怎么清除?

网友A:
先用竹签把已固化的松香刮干净,在用无水酒精棉擦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竹签把已固化的松香刮干净,在用无水酒精棉擦一下就行了。

买洗板水,网上很便宜的10几块就有一大瓶用不完。

网友:
洗板水。
或者95%以上的乙醇。或者异丙醇。
看你能拿到什么价位了,异丙醇还挺好用的

网友:
我几年前的洗板水都还没用完,买一瓶很便宜,用点棉签擦过很干净了,就是要戴好口罩,味道还是有点刺激的

网友B: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咕嘟咕嘟一口酒啊

网友:
之宝火机油,酒精,WD40都能稀释

网友:
酒精洗不干净,最好的是洗板水,我买的维修佬的,有松香水的味道,据说成分差不多,可以买松香水试试,戴好口罩,做好通风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咕嘟咕嘟一口酒啊

必须就是老白干呀  便宜实惠不上头呀

网友:
雕牌洗衣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就是老白干呀  便宜实惠不上头呀

呵呵哈哈哈

网友:
最便宜的办法是用香蕉水。

网友:
我一般用随手可得的汽油,小的沾棉签搽,大的直接泡里面也行。

网友:
不管用什么都要注意防火

网友D:
看看我的,刚刚研制成功,助焊精华液,免去用松香过多的麻烦!

网友:
你问了我一直都想问的问题,洗板水洗过之后留下白色的痕迹,而且洗过之后没有光泽,粘手

还有,大家知道这个图片的名称吗?或者从哪里找到更多的此类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刚刚研制成功,助焊精华液,免去用松香过多的麻烦!

强烈要求公布配方!

网友:
洗板水,秒解决

网友:
最便宜的天拿水!

网友:
酒精擦吧  最多擦两遍 不费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