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WDR-120-24开关电源拆机顺便求助各位给看看还有救的可能吗?

楼主(2019-06-14):
明纬WDR-120-24开关电源拆机顺便求助各位给看看还有救的可能吗?

网友A:
有救,可惜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救,可惜我不会。

咋判断出来的?

网友B:
有电路图或者知道贴片电阻阻值就可以啊 没有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或者知道贴片电阻阻值就可以啊 没有我也没办法

我找到了一个老站别人拆机的帖子的图片,能看到烧坏了电阻的阻值,问题是换了电阻能好吗?

网友:
肯定mos也击穿了啊 万用表量下mos 坏的更换 电阻更换 保险更换 有可见故障的更换 最后串个20-40w灯泡试下机

网友C:
烧开关管了,电流取样电阻和驱动IC应该都废了。
开关管烧的原因除了自身失效外也可能低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D:
烧保险的话mos管,驱动IC(U1)可能也挂了,顺便检查输出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有没有击穿。明纬这电源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保险的话mos管,驱动IC(U1)可能也挂了,顺便检查输出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有没有击穿。明纬这电源做工不 ...

这么一说我都没信心修好了,本身对这个就是一知半解能力有限,等等看看有没有大神能给帮忙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开关管了,电流取样电阻和驱动IC应该都废了。
开关管烧的原因除了自身失效外也可能低压部分有问题。 ...

这么一说我都没信心修好了,本身对这个就是一知半解能力有限,等等看看有没有大神能给帮忙修一下

网友:
如果练手,可以尝试修复~

网友:
看到烧毁的是场效应管对地的取样电阻,这个电阻烧毁后,一般情况场效应管肯定挂了,电源IC幸免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知道IC型号,手头也有,这个电源能修(场效应管都好找),如果IC型号查不到,难修。

网友:
这个电源保护很全的,炸了一般人修不好

网友E:
这电源我有一只。我明天拆开看看具体参数。

网友A:
修好做白菜白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我有一只。我明天拆开看看具体参数。

嗯嗯,谢谢温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做白菜白光不错!

我也这么想的,问题是能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的,问题是能不能修好

要相信自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2019-10-31):
对待这种电源 最后的归宿可能是做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