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3R35模块制作一个牛逼的多协议快充

楼主(2019-06-16):
之前用KIS-3R33模块+FP6601Q制作了几个QC3.0快充,有兴趣的可以回老版看一下我之前的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3794。因6601Q不支持OPPO和华为低压快充,一直耿耿于怀。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协议IC,号称脚位和电路与FP6601Q全兼容,可以直接代换,重要的是支持华为SCP和OPPO VOOC,其它协议和6601Q一样,此芯片就是速芯微FS111、FS112。听说FS111不支持VOOC,FS112支持VOOC和SCP。我之所以说它牛逼是因为电路简单,而且基本通吃现在的主流快充协议,随便一条正常的数据线插上就能实现VOOC闪充,无需OPPO原装闪充线,当然,线阻决定了充电电流大小。另外,3R33额定输出电流只有3A,不能胜任低压快充规定的5A电流,所以换成3R35。

此图是3R35L,网上找的,我用的是3R35,改好之后忘记拍照已封胶。3R35与3R35L就两个电阻不一样,就是图中的 RKFF和RT。这两个电阻决定了最低输入开启电压和最高输出电压,最高输出电压比最低输入电压低3.5V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输入最低开启电压设为12V,那么输出电压最高只能调到9.5V左右。RKFF阻值越大,开启电压越高。因为我打算用在车上,所以电压调成12V,QC协议最高只能9V。 经试验,RT换成300K,RKFF换成183K,实际输入开启电压是11.8V。这样好处是电瓶电压低于这个值将禁止充电,保护电瓶。
接下来调整输出电压,根据FP6601Q和FS111要求,FB上拉电阻为100K,需将图中标示R1的两个并联电阻(75K和620K)拆掉,此俩电阻为模块FB脚的上拉电阻,换成100K。R2为下拉电阻,取值15.82K,输出电压为5.12V。当然,这是计算出的理想值。不过要记住,默认输出电压不能低于5V,也不能高于5.15V,否则,华为SCP容易识别错误。具体什么原因不得而知。电阻改完后,再从3R35 FB脚(图中黑色框任意点)焊出一条线连接到协议芯片的FB引脚,然后封胶,尽量用导热性能好点的胶有助散热,我手头只有704。

接下来是FS112,我买的是FS112,支持VOOC和SCP,电流最高限制4A。FS111为5A,但听老顾说FS111不支持VOOC。老顾就是送我FS112的网友,他是速芯微的负责人。在此特别感谢老顾,送我芯片还贴运费。FS111没什么好介绍的,电路跟FP6601Q一样,唯独FUNC引脚多了一个功能,如图

电路太简单,直接洞洞板搞定

网友A:
帖子不错,但是没怎么看懂。降压模块输出的是一个固定电压为什么加快充识别ic后可以输出9v和5v?把充电宝主板上的FP6601换成FS112是不是也可以支持OPPO华为的低压快充功能了?

网友B:
FS111FS112不错,国产芯片,全协议。
问题是深水宝上只有一家有卖,价格1元1片,比6601Q贵一倍。1元大概可以买2片6601Q。

网友C:
洞洞板一共有两块,同一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不错,但是没怎么看懂。降压模块输出的是一个固定电压为什么加快充识别ic后可以输出9v和5v?把充电宝主 ...

你得去补一下快充协议知识。理论上112可以代换充电宝上的6601,前提是升压IC能胜任5V4A。我用淘宝上十几块钱的TPS61088改过,可以VOOC和S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洞洞板一共有两块,同一种功能?

对,我做了两块都是一样的,一块用车上,一块放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111FS112不错,国产芯片,全协议。
问题是深水宝上只有一家有卖,价格1元1片,比6601Q贵一倍。1元大概可 ...

运费还死贵,不过对于我们DIY玩家影响不大,一块和五毛,我做两片省一块钱

网友:
终于看到支持vooc的了   我用一加快充和oppo的一样只是换了个名字    话说电路可以焊在3r35的底下啊   体积会小点

网友:
我也问老顾搞了芯片,改了之前的6口QC3.0充电器确实不错,一直懒没发帖子,哈哈,这次正好不用发了。

网友D:
你把老顾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也想要。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实用,功能强大!

网友:
找到速芯深圳办事处了,正在申请芯片样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老顾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也想要。

淘宝直接搜fs111或者fs112就能找到官方店,无锡的

网友E:
我也买了FS112,更换的是6601,用华为手机启动超级快充,但电流只有2.5A左右,功率也就11、12瓦。看楼主也差不多,电流2.5左右,功率上不去

网友:
居然是用洞洞板做的,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FS112,更换的是6601,用华为手机启动超级快充,但电流只有2.5A左右,功率也就11、12瓦。看楼主也 ...

U口或者数据线的问题,最好用5A USB座,线也要5A的。你换原装线试一下,我贴子里的电流都是快充满电拍的,初始电流达到4A。下图是OPPO闪充和华为超级快充的

网友(2020-08-28):
请问楼主 怎么把6601 或者6601q 固定输出12v吗 我看了有人说过短接什么反馈脚到地 可以固定输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