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 5612 电动螺丝刀开箱

楼主(2019-06-14):
看到论坛发的活动,果断入手。这个牌子原来跟博世有关系,现在就不知道了,看着这外形活生生的大有!

这个包装有点意思,专门在开关处开个窗口,不打开包装就可以试机。

说明书,懒得打开看,不用读系列!

给这个自锁夹头一个大大的好评,磁吸加自锁,插进锁住,上拉弹出,换批头可以单手搞定。其实我个人还是偏向可以锁住的批头,用博世gsr3.6会碰到批头卡在螺丝上的尴尬,所以磁吸并不完美,虽然换批头方便。试机同心度还不错,比博世go gsr3.6 ixo3 都好。

验电这功能是个鸡肋,实际意义不大。离老远就叫,弱电强电都叫,更别提让他识别出火线了。

充电口麦克usb,以后会不会出typec充电口的螺丝刀呢?最好也来快充。

双LED大灯,晃眼!

网友:
拆了它啊。迟了没赶上

网友A:
这个不是大有吗?

网友B:
淘宝99的价格?
我发的京东自营你看还能上车不  只要50多

网友:
好快,我的还在路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99的价格?
我发的京东自营你看还能上车不  只要50多

快发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快发来看看

拆机贴?  今天才下单,明天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机贴?  今天才下单,明天到。

我是说50的车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50的车在哪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601

网友D:
扭力到底怎么样呀?如果力小就是个废,不如自己做的。

网友:
看着这么便宜,我也买了一个,估计也快到货了,算这个,我就有三个同款电动螺丝刀了!
大有5612起子半年前板子烧了,一直没修。一个电路板要65元,算邮费一共要73元,一直纠结修不修,前几天给大有售后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免费的售后维修,答曰没有,他们修也是这个价,还要往返运费,我差点就花70多元入手电路板了,TMD幸亏没入,否则看到坛友发的这个99元的skil电动螺丝刀,我得“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50的车在哪里?

jd那个一直无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扭力到底怎么样呀?如果力小就是个废,不如自己做的。

跟大有一样0.9牛米,这个就是让你手动扭松和扭紧最后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大有吗?

长得像罢了,但是确实是同属于泉峰旗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跟大有一样0.9牛米,这个就是让你手动扭松和扭紧最后那一下

0.9牛米是什么意思?
到0.9牛米机器就自动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0.9牛米是什么意思?
到0.9牛米机器就自动停了?

最大扭力,3.6v的螺丝都一般最大扭力是4-5牛米之间。
下面有个大有5612的测评,你可以去看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6757619791918308905

网友:
这个还可以吧,一般般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601&mobile=2

发个质链接

网友(2019-11-23):
一直对电动螺丝刀情有独钟
虽然已经有了各种无刷充电电钻、但是电动螺丝刀小巧其它工具代替不了
最先入手的大有5612 使用了近一年 感受不错
后来看到SKIL首发 99入了一把,感觉跟大有5612极其相似,唯一改进处是批头的锁紧方式,另外取消了剥线功能
今年在天猫双十一活动期间 34.9的活动价又购入了一把备用
估计这几把螺丝刀够我用到老

网友:
这个京东是不是搞促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