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 冷暖 入门 定速定频空调 小1P拆解

楼主(2019-06-14):
这个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审美,不是我选的,别怼我!!!

妥妥的三级能效入门机器!!!
内机有亲水工艺。。。

有电辅热,电流控制在8A,节约电缆的成本。。。

外机没有防护网。。。

5.5A节约电缆的成本

简单的很,外机有亲水工艺

小一匹机器,少了一根铜管(也可能两根,最下面看不清)

制冷

制热

电辅热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机子制热不是很好,电辅热就开一两分钟就会跳掉,应该是为了满足能效要求。可能是铜管太薄了,出厂制热压力设定的比较低。。。
制冷还是比较迅速的。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虚标,目前使用正常,内外机连接管加长了,安装师傅拿火焰焊上的,是铜管,他非常小心,估计省成本很薄。。。

网友A:
二五的空调实测功率800多W够黑的。我家二五的空调,20年前的750W

网友:
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奥克斯空调现在的缩水太严重了,现在都是利益为主,质量都很难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五的空调实测功率800多W够黑的。我家二五的空调,20年前的750W

这个看环境温度的,并不能说800W 750W的制冷量完美的是2500W。

可能800W的时候是2600W,750W的时候是2400W都有可能的。。。我没有设备测试制冷量输出。。。

网友B:
不是铝管能效就不会低多少。

网友:
半边天的审美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看环境温度的,并不能说800W 750W的制冷量完美的是2500W。

可能800W的时候是2600W,750W的时候是240 ...

格力掌握核心技术,告得他太正确了。不告他,老百姓还不知道事实。科龙空调不错,这个品牌还是算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铝管能效就不会低多少。

R22空调一般是铜铝管,R410的连接管是铜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22空调一般是铜铝管,R410的连接管是铜管。

好像铜和铝容易发生反应,我觉得应该是铝管涂一层铜色烤漆,现在很多家电没九几年的质量好了,都为了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铜和铝容易发生反应,我觉得应该是铝管涂一层铜色烤漆,现在很多家电没九几年的质量好了,都为了挣钱 ...

自己百度一下吧。空调6年前就这样用。在冰箱上使用是10年前的事了,铜铝管两端20cm是铜管。

网友:
10几年前的lg空调就是两头铜,中间铝

网友:
果然抽管了。。期待更多朋友能拆机证实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2空调一般是铜铝管,R410的连接管是铜管。

奥克斯当年京东上的机器是明示铜铝管的。。。

现在貌似没有用铜铝管了,据说安装好容易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格力掌握核心技术,告得他太正确了。不告他,老百姓还不知道事实。科龙空调不错,这个品牌还是算了吧。 ...

科龙和奥克斯差距真不大

网友E(2020-05-25):
引用 网友D:
科龙和奥克斯差距真不大

让我想起容声冰箱 都是科龙的 被海信收购之后质量明显不行了 都是垃圾玩意

网友:
25空调是正一匹吧?23是小一匹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E:
让我想起容声冰箱 都是科龙的 被海信收购之后质量明显不行了 都是垃圾玩意 ...

之前荣声和科龙都很好,近1-2年,海信话事权后,变得差很多,

网友:
奥克斯做工的确不好了,还不如志高节能制冷热快速了

网友:
AUX 制冷还可以  制热就差多了!!  难道真得有南北机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