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

楼主(2019-06-14):
早先家里老人收到的,药商推广药物免费赠送的专用评书机,和那种小插卡音箱差不多,功能做了部分限制,有选曲键,但没有启用,不能用。拆开看了一下,使用的建荣MP3解码芯片,但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按键采用的是ADKEY并联模式,如果没有省略的话,可以自行测试出相应阻值,恢复选曲功能。另外,开机没有指示灯显示。充电采用的是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方式,这种方式自放电比较大,二极管在关机状态下,始终通过降压二极管反向放电,在暗处可以看到充电指示灯微亮。顺便完善一下,增加开机指示灯显示,充电部分改用TP4056充电板充电。效果不错,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机篇

药商推广药物免费赠送的专用评书机

顶部4个按键,只有调整音量大小的2个按键有用,选曲的2个按键是固定住的,不起作用。

TF插座是弹压式的,插入后,和底部平齐。

MicroUSB接口的充电口和开关键。

主体有一层磨砂材质的覆膜,手感还不错;只是磨砂材质的外壳使用久了,会发粘,可以蘸着酒精之类的溶剂擦拭,将表面发粘的磨砂材质擦掉。

选曲按键没开模,固定的,另外,相应的ADKEY电阻缺焊。

充电采用的是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方式,这种方式自放电比较大,二极管在关机状态下,也始终通过降压二极管反向放电,在暗处可以看到充电指示灯微亮。

电路板上的按键空位焊盘

建荣MP3解码芯片,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附: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改装图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养生故事机改锂电池供电附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免费赠送的专用评书机拆解

楼主:
二、改装篇
按键采用的是ADKEY并联模式,如果没有省略的话,可以自行测试出相应阻值,恢复选曲功能。

并联模式ADKEY按键常规阻值。

连线测试ADKEY按键阻值。

ADKEY按键阻值允许一定的误差,不需要很精确,用的这种可调电阻,阻值选的203(20K),还有一个104(100K)备用。电阻两边接上万用表,从0开始,按照常见电阻阻值表进行测试,测到上一曲取值范围0—2K,找了个122(1.2K)电阻焊上,下一曲取值范围2K—5K,找了个332(3.3K)电阻焊上,补上轻触按键开关(规格:3*6*3.5),再对按键处理一下,选取功能恢复。

选用的TP4056锂电池充电板,最大充电电流1000mA,可根据输入电源输出电流调整,这种内置的锂电池容量比较小,一般使用500mA的充电头就可以了,充电电流在500mA。这款TP4056锂电池充电板带有电池低电压充电保护功能,电池电压低于3V,小电流保护充电,充电电流在10mA左右;电池电压大于3V,开始最大电流充电,充电电压随着电池电压升高而升高,充电电流逐渐减小,至4.20V满电截止。

去掉原充电降压二极管、充电限流电阻,将TP4056锂电池充电板使用单股铜芯导线(黄正白负)接入充电口,这铜质单芯线比较粗,而且线阻小,硬度强,可以用来固定TP4056充电板位置。

原充电指示灯保留,去掉原指示灯贴片限流电阻、充电降压二极管、充电限流电阻,将指示灯用限流色环电阻与开关相连,做开机状态指示灯。

在外壳相应位置开孔加亚克力导光板。

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开机状态

充电状态

充满电状态

附常见电阻阻值:
0R、1R、1.5R、2R、2.2R、3.3R、4.7R、5.1R、6.2R、6.8R、7.5R、8.2R、9.1R、10R、12R、15R、18R、20R、22R、24R、27R、30R、33R、36R、39R、43R、47R、51R、56R、62R、68R、75R、82R、91R、100R、120R、150R、180R、200R、220R、240R、270R、300R、330R、360R、390R、430R、470R、510R、560R、620R、680R、750R、820R、1K、1.2K、1.5K、2K、2.2K、2.4K、2.7K、3K、3.3K、3.6K、3.9K、4.3K、4.7K、5.1K、5.6K、6.8K、7.5K、8.2K、9.1K、10K、12K、15K、18K、20K、22K、24K、27K、30K、33K、36K、39K、43K、47K、51K、56K、62K、68K、75K、82K、91K、100K、120K、150K、180K、200K、220K、240K、270K、300K、330K、360K、390K、430K、470K、510K、560K、620K、680K、750K、820K、910K、1M、2.2M、3M、3.3M、4.7M、5.1M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虽然看不太懂。但也明白了。还可以这么改。

网友A:
这个评书机做工还不错,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外形还凑合~

网友:
做的还挺整齐,后面的电阻表有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改装篇
按键采用的是ADKEY并联模式,如果没有省略的话,可以自行测试出相应阻值,恢复选曲功能。

还是大婶懂得知识多啊

网友:
这么一改,可以听戏曲了

网友:
已经超出该会员的打赏限额。。。。。。

网友:
牙膏挤不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评书机做工还不错,值得折腾一下

现在免费赠送的评书机省成本,做工差多了,早先的有些还不错。

网友B:
我觉得这个玩意没有改造的必要

网友:
阉割的不太厉害~楼主好手艺

网友:
楼主技艺高超,小音箱外观不错,大屁股喇叭听人声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评书机做工还不错,值得折腾一下

给我爸的,第一个还有个开关,有个可调电阻调声音,有个暂停,第二个连开关省了,电位器带开关的,就一个暂停,连续按三下可以下一曲,

网友:
谢谢分享,改得非常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玩意没有改造的必要

这款做工还可以,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主要是提供一个思路,供需要的坛友参考。

网友C:
插卡音箱蓝牙音箱我五块一个都卖不出去,费这劲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卡音箱蓝牙音箱我五块一个都卖不出去,费这劲哈哈哈哈哈

难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