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信锐双频AP(SUNDRAY NAP-2600)

楼主(2019-06-14):
废品站捡的,看是双频,就收了

网友A:
不错的东西哈还是千兆的lan,可以改成叫什么独臂路由是么

网友B:
废品站都能收到这个,新的两千多块啊,我用过这个,效果不错,信号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东西哈还是千兆的lan,可以改成叫什么独臂路由是么

请问怎么改?

网友:
我擦,楼主这ID,原来是个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品站都能收到这个,新的两千多块啊,我用过这个,效果不错,信号很稳定。 ...

这么贵的吗?我没查价格,晚上找个48V电源试试。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贵的吗?我没查价格,晚上找个48V电源试试。应该是好的

新的采购价,你懂得,二手也就百来块,配套AC使用很不错的呢,很稳定,H3C也是一样

网友:
ar8035是千兆的交换芯片,基础设施还不错,有折腾的价值,可以研究,刷个op什么的

网友C:
运气真好,这垃圾站真是有宝贝,不过楼主善于捡有价值的垃圾才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在最大的电感330旁边有个大电容,看看是不是16V的。这里好像可以改12V直流输入。
最好还是用48V电源输入后测试一下上面提到的地方是否的确是12V,不要贸然动手。
我没48V电源,论坛收了两个AP,都改12V了。

网友(2020-01-03):
引用 网友C:
运气真好,这垃圾站真是有宝贝,不过楼主善于捡有价值的垃圾才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在最大的电感330旁边 ...

请问怎么改12v电源,没找到合适的电源,想改下,加你QQ了,能同意下吗

网友(2022-07-13):
不赖,就是9344功耗太大了

网友:
用console线上电,根据引导时提示进入boot rom 选择引导文件 带fat的那个,然后根据提示重启,然后看一下初始IP多少,用电脑连上网线就可以修改设置了,做成单壁路由,不过得有一台二层管型交换机

网友:
信号应该不错,可惜路由进步太快了

网友(2023-01-06):
主要用于政府企业项目,做工还凑合,卖的价格很高,性价比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