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广场舞音响没声音了

楼主(2019-06-14):
挺小的广场舞音响,给电有显示:NO+电池符号,但是扬声器无声音,查了查功放IC是CS8508E,怀疑有问题,用表测5和8电源脚8V,看PCB上其他地方没有烧的痕迹,不知道怎么维修?有懂的师傅给个思路。

八脚IC是CS8508E。

网友A:
话筒输入信号是否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筒输入信号是否有声音?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筒输入信号是否有声音?

按你的提示找了CS8508E资料,3-4脚是差分输入(就是音频输入吧),6-7脚是扬声器输出,既然无输出,就看看3-4脚有没有音频输入吧,用33欧耳机接3-4脚,哈哈有歌曲了。换个  CS8508E吧。看来CS8508E非常容易坏,应该是散热不够,这个IC是在板子后面堆了一堆锡,换新的IC应该加散热片。

网友B(2021-05-18):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提示找了CS8508E资料,3-4脚是差分输入(就是音频输入吧),6-7脚是扬声器输出,既然无输出,就看 ...

更换IC后修好了吗?

网友:
换功放8508,绝对好,我换过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IC后修好了吗?

更换IC后修好了。

楼主:
谢谢,快乐生活才是人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