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充电地摊灯

楼主(2019-06-14):
x宝原价6.8,签到频道翻倍红包拍下2.6元,下面是商家图片
打开,有三档电量显示
打开匀光罩省了两个灯珠、一颗螺丝。板上标5w这样应该是4w吧,没测电流。
尾巴上的电路板,芯片型号擦掉了,一个应该是充电管理,一个是四档亮度调节和两档闪亮,手头没表无法测关闭后电流,

第一档看不出闪烁
第二档开始闪了
光色偏蓝

有时间换点低色温的灯珠
2.6元停电应急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不是40W么,怎么会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40W么,怎么会4W

相当于白炽灯40w,一个18650再怎么厉害也上不了40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白炽灯40w,一个18650再怎么厉害也上不了40瓦

大法CT6 ,30A放电,算3.6V,有108W:lol:

网友B:
不仅百元品牌手电,而且连一些几十元手电,也有1分钟降档现象,估计怕灯珠过热,给单片机加了降档程序。几十元的手电自动降档后,有频闪现象,拍点视频都是条纹,干脆改限流电阻,至少比频闪强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仅百元品牌手电,而且连一些几十元手电,也有1分钟降档现象,估计怕灯珠过热,给单片机加了降档程序。几 ...

便宜货都喜欢用PWM调光,频闪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D:
虚标的有些厉害,愿意的话可以把灯珠补齐,能提高一下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标的有些厉害,愿意的话可以把灯珠补齐,能提高一下亮度。

有时间换点色温低点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货都喜欢用PWM调光,频闪是不可避免的

这价格也没啥要求了

网友(2024-07-22):
频闪一定有,一分价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