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6K ab 无缓存的开卡工具谁共享下!!

楼主(2019-06-14):
  116313732@qq.com  邮箱!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A:
还不如加上缓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加上缓存了。

  缓存该 这么改  有具体型号不

网友:
没见过,没缓存的是2256s吧,闪迪有这样的鬼东西

网友(2019-09-04):
找不到的,如果有缓存空焊盘,拆个显卡路由什么上的缓存焊上去

网友B(2022-12-28):
SM2256AB_(2256K)PP0617B_FWP0617A_RDTP0627A0无缓存

网友(2024-05-20):
引用 网友B:
SM2256AB_(2256K)PP0617B_FWP0617A_RDTP0627A0无缓存

这个版本固件有瑕疵,能开卡能写入,读取错误。